[电源] 拆廉价的手机充电器SL-802-XRC

楼主(2022-03-06):
手机充电器5V2A,在PDD的APP上9.6元(含运费)购买力3个,一个平均3.2元,因为怕损害手机电池,所以购买后果断的拆开了一个,得出了个结论,最好是不要给手机充电,避免损伤电池或手机。

大家看到了吗?起码的保护电阻都没有。

网友:
买这么便宜的不就是冲着能用就行,还要啥保护恒流电流干净

网友A:
馬家的大猪头不香吗?胆电容,线损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馬家的大猪头不香吗?胆电容,线损补偿。

大猪头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馬家的大猪头不香吗?胆电容,线损补偿。

连接地址?

网友:
充电器用品牌手机原装件为好,用小作坊产品充坏一次损失好几千,不划算

网友:
自己换个固态电容,应该质量还不错了,该有的大部分集成化了

网友:
这种充电头用来办公桌小风扇,笔记本散热垫就很香,便宜。

网友:
还可以吧,性价比很高!

网友:
能有1A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大猪头再现

网友:
赶紧扔了吧,把手机烧坏就划不来啦。

网友:
不给你直通交流电算不错了!

网友:
看6楼,有TB的链接。用料挺实的。

网友:
晒得不错。不过,商品本来就是一份价钱一份货,这么便宜怎么可能用料还好呢。用了7脚电源管理芯片,而不是RCC已经不错了。芯片有保护功能。

网友:
有条件测下波纹 我猜不会小

网友:
原边反馈?主控啥型号的

网友:
无非就是电流小点而已,1a左右应该还是有的,原边反馈的ic都带有基本的保护功能的。

网友:
这种充电器用来带个USB灯还可以,充手机估计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