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做个简易t12烙铁锡锅

楼主(2022-03-06):
周六在家无事,利用现有的材料做了个简易锡锅。
补充说明:
1.材料所限,没有做成一体化,导热效率不佳。
2.材料成本为3块钱,就一个6分黄铜堵头。
3.个人看法只是个玩具,真要实用,应该上两个发热芯,锅子再大一点,搞个专用外壳。

楼主:
三块钱买的黄铜水管堵头,车床加工一下,车掉了外圈螺纹,外六角车成圆形。

楼主:
没有厚铜板,用铝板废料加工发热芯底座。

楼主:
砂纸打磨平。

楼主:
底座侧边打三个孔,一个5.6和两个3.3,5.6mm的用来安装t12发热芯,3.3的攻丝成m4用来固定t12,然后用弹簧卡箍固定铜锅。

网友:
想到了搞个小型加热台,拆贴片

楼主:
    最终成品就这个样子了,加热过程很慢,因为第一用的16v供电没法满功率,第二就是铜锅可能有点大,第三因为是分体的,导热效率不高。

网友:
有设备就是好

网友A:
其实可以直接在铜上面打孔啊,铝板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直接在铜上面打孔啊,铝板不用

底太薄了,无奈才做的分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太薄了,无奈才做的分体。

烙铁头直接伸进锅内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直接伸进锅内就好。

这样会测漏的

网友C:
外面应该包一层保温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应该包一层保温材料的。

是的,以后正式做的时候会包保温,这个只是试一下水。

网友:
废那么大劲直接买一个不就好了,记得这种小的加热台不贵啊

网友D:
这东西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有什么用

做好了没啥用,过程对我有用。

网友E:
有意思,有点小,注意重心别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有点小,注意重心别倒了

对于t12的这点功率这锅都有点大了

网友:
先在燃气炉上烧下,然后再插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