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洞洞板做个t12

楼主(2022-03-06):
洞洞板做一个简单t12

网友:
楼主,怎么也得来个教程呀?

网友(2022-09-10):
使用这个电路图制作,需要调整才能出效果。

网友A:
用的哪个mos管呢?我发现我得先凑齐元器件再在某创去画板子,也不知道哪儿的元器件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个mos管呢?我发现我得先凑齐元器件再在某创去画板子,也不知道哪儿的元器件便宜 ...

淘宝不是有红包吗?一天一个,几天下来就齐了

楼主(2025-02-28):
以前没注意看!今天看到还有回复要教程的那就在补充一下发个以前图纸照着直接插件焊接就行了,用洞洞板的时候出现线路交叉的时候元件位置调整到交叉点跨接就不用跳线了,电阻啥的小件基本都是淘宝签到红包买的毛八分钱一百个。芯片358也便宜开始我拆了一个充电器找到的。
电路百度一下一大把多的是,我按他的电路做一个后发现电位器是反的就是往左原装增加温度有点不习惯,要是把电位器放到背面可以解决可是那样安装外壳不方便了,要是电位器直接不焊在主板为所谓!后来我把电位器1-3脚在电路板上断开用了跳线对调连接。后来我就照猫画虎反向画了一个电路省得电位器不对。在把元件位置调整一下跨接交叉点。
我看评论里说需要元件调整使用,我试了基本不用怎么改参数直接安装就行了,开机后绿灯亮直接用手把控制线按在烙铁头正极负机也是用手按到烙铁头负极连接点试机,按上后红灯亮几秒钟后温度到了就红灯闪烁恒温了表示制作成功,不行就是电路没接对,照着图纸跑线路。场管是pm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不是有红包吗?一天一个,几天下来就齐了

我基本都是这样买了挺多小件备用

楼主:
这个外壳是捡来的一个电动车控制器的外壳,用塑料板做了一个面板就行了。
这个当时没找到双色发光二极管用的两个拆机红绿发光二极管,面板图片是三个发光二极管多出来的一个是以后有四芯手柄线的时候接休眠指示的灯。现在我用的是三芯的线加了休眠水银开关在手柄里就是线不够用没接指示灯,
要是嫌费事两芯线就行挺好用。电源用2安以上的才好电压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19伏比12伏升温更快24伏以内通用。

楼主:
还有一个用监控电源做的可以直接用220交流电也可以用直流安了dc插座。

网友(2025-07-07):
做得漂亮,我用旧充电机做的,用里面的变压器,很难看,但实用

网友:
这个能出个教程就好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做的不错

网友:
能用吗?看下整体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