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建兴S920掉盘复活小记(马牌主控88SS9188)

楼主(2022-03-06):
本着对MLC的信仰,本人在2018年末入手一块建兴S920 512G的SSD,工包全新货。由于主机已经有两块固态在服役,这块S920躺在抽屉里3年多未曾通电。
前两天翻抽屉正好看到它,于是接上硬盘盒准备迁移一些数据进去。
结果系统不认盘,直连主机SATA连系统自检都过不去,BIOS根本认不到这块硬盘。
联系卖家,人家倒是很友好,让寄过去看看是否能修复,折腾一周后告知我不明原因无法修复遂寄回到我手里。
寻思这盘收货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也基本没有使用过,保存良好,不应该有硬件上的问题吧。
于是网上一顿搜,发现这块盘是马牌主控88SS9188,可以试试在掉盘的时候用30分钟修复大法试试能否救回。
死马当活马医,说干就干。只接电源线不接SATA线,通电30分钟后断电,等30秒再通电30分钟,两次循环后接上SATA线开机。
主机顺利通过自检并找到这块硬盘,心情顿时好起来。
接着准备分区格式化,分区倒是顺利,可是到了格式化的时候系统无响应,试了很多次用了各种分区格式化的工具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于是再次搜搜搜,看到有帖子说可以试试安全擦除,于是下了各种SE工具逐一尝试。
大部分品牌专用工具都不支持建兴,只有TxBENCH可以执行操作,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报错,说这块盘处于security frozen状态,无法执行安全擦除。
尝试几次后放弃,继续找其它工具,发现有个Parted Magic的基于Linux系统的工具通用性比较好,于是一顿找,下载到一个2022一月的ISO镜像。
将此镜像用rafus导出到U盘,启动系统按照流程一步步走,到安全擦除时系统提示该盘处于security frozen状态,点击Sleep按键后主机进入休眠。
移动鼠标唤醒主机后软件提示该盘已解锁,按提示继续操作,顺利对S920执行安全擦除。之后一切顺利,分区格式化copy数据没有再碰到状况。

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1. SSD长期不通电会因为cell漏电荷导致掉数据,掉固件,掉FTL,最后导致掉盘,所以最好定期通电让主控执行后台数据刷新。
2. 不是所有主控都可以用30分钟修复大法,不同品牌主控碰到掉盘问题处理方式不同。
3. SSD一旦掉盘基本上数据不保,长期数据冷存储尽量不要用SSD或U盘。
4. 马牌主控可以试试30分钟大法,亲测有效。
5. SSD安全擦除能将SSD恢复到出厂状态,能解决掉速,掉盘及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6. 一次系统休眠--唤醒过程可以解除security frozen状态,所以我当时可以用TxBENCH完成安全擦除,并不需要后面折腾Parted Magic。
7. 遇到问题多搜搜多学学多想想,总有收获。

网友:
真的放坏了。。。

网友:
想想我几个500G的机械硬盘保存着备份的数据也半年多没通电了,是不是也该上电检查一下呢。

网友:
我的数据盘都是放在 机械盘里面。

网友A:
所以我从来不用马牌的,慧荣出问题,直接开卡,重新做一下系统即可(有Ghost)。不过对于3年多MLC丢数据这个问题,我有一些疑问,很想听听有没有更多的实际案例,至少我这里没有出现过MLC丢数据的事情,即使是大S片也没有。

不过楼主有句话说对了,闪存这东西非常之不靠谱,固态只能做系统盘,不要长期存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从来不用马牌的,慧荣出问题,直接开卡,重新做一下系统即可(有Ghost)。不过对于3年多MLC丢数据这 ...

这个盘2017年末就出厂了。假设到我手上之前没通过电,只在我收货的时候通电一次分区格式化做了下速度测试,之后到上周都没有通过电。前前后后4年多只有屈指可数的热机时间其余一直在冷存储的话因为漏电掉数据也是情有可原。
另外上面的4颗容量128G的东芝闪存应该是平面NAND最后一代A19的工艺制程,之后就切到3DNAND BICS了。对19nm平面工艺floting gate结构来说因为氧化层已经很薄所以漏电会较老工艺制程的MLC差不少,有这样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倒是切到3D结构charge trap后各家的漏电状况都有不小的改进,也奠定了之后TLC和QLC商业话的基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盘2017年末就出厂了。假设到我手上之前没通过电,只在我收货的时候通电一次分区格式化做了下速度测试 ...

不不不,A19nm算是19nm的改进工艺,在A19的DFK后面还有15nm的DFL,所以工艺DFL才是最后一代2D MLC

网友:
放久了掉盘?也许会,不过没这么容易掉吧!这盘做工用料不错,入手时不便宜吧

网友:
果然一讨论MLC就会有一堆非蠢即坏的东西冒出来

网友:
我有个M6M 256G,也是9188主控,长时间不通电,第一次开机100%检测不到硬盘,重启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A19nm算是19nm的改进工艺,在A19的DFK后面还有15nm的DFL,所以工艺DFL才是最后一代2D MLC ...

原来后面还有一代,受教了,谢谢

网友:
固态最好经常通通电。

网友:
电子产品都是这个德行,用不坏,就怕放那不用。

网友:
学习了,就喜欢这这个折腾的感觉

网友:
我有个海力士128G的,因为买了256的,就把它闲置了几个月,后来就出现吊盘,隔很长一段时间后又恢复正常的情况。
现在只要断电时间不超过5天,就应该没事,超过了就会不认盘。

网友:
固态一般放置几年内部的存储会窜位导致数据丢失,磁带存储还会消磁,只有碟片式存储是固定存储放置时间久一点

网友:
觉得还是建兴不靠谱吧。至少手里三星intel的,放2-3年没发现问题

网友C:
一个公司仓库里面有几个西数固态硬盘,全新没拆,送给我拿回来,全部不认盘。查sn号是正品。

网友(2022-04-14):
引用 网友C:
一个公司仓库里面有几个西数固态硬盘,全新没拆,送给我拿回来,全部不认盘。查sn号是正品。 ...

是不是网上说那个40固件开头的型号?
sa530/蓝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