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感应小夜灯串可调电阻增加亮度微调功能

楼主(2022-03-06):
原理简单的一笔,经坛里高手们指点,串电阻是最简单的改亮度方案。那就整。

签到红包买的可调电阻100欧,看了下功率应该够就上了。因为原理实在简单,2张图足够说明事儿了

最亮和最暗,由于相机自适应的差异拍不出来,实际效果比较理想,实现了亮度人工自由调整。平时也不会动,调好了就可以上岗了。

网友A:
串电阻会浪费电能,串二极管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会浪费电能,串二极管可以吗?

我也不懂,二极管既然有压降,应该也有功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二极管既然有压降,应该也有功率吧?

百度了一下,都说是跟电阻消耗的电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会浪费电能,串二极管可以吗?

用DC-DC恒流效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都说是跟电阻消耗的电能一样。

串电阻虽然降低了亮度,但会消耗电能,建议拆除几个led灯珠,减小亮度,可以延长待机工作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二极管既然有压降,应该也有功率吧?

刚才用欧姆定律简单的算了一下,如果串电阻限流的确可以减少整个夜灯的功耗。没串电阻前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发光,串了电阻后,一部分能量用来发热。但是相对于太亮的灯浪费的能量,串电阻也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非电子专业,纯粹运用初中物理知识,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C:
电阻穿在led干路上吗?6并led电流百十毫安?电位器会不会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穿在led干路上吗?6并led电流百十毫安?电位器会不会烧毁?

电阻串在驱动芯片那里,电阻越大led电流越小(具体还是看芯片),几乎没有功率消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二极管既然有压降,应该也有功率吧?

这是恒流驱动,主线路上电流是固定的,不论串啥都是固定电流。改电流,只能在芯片的控制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串在驱动芯片那里,电阻越大led电流越小(具体还是看芯片),几乎没有功率消耗 ...

是的,串联电阻可以减小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用欧姆定律简单的算了一下,如果串电阻限流的确可以减少整个夜灯的功耗。没串电阻前所有的能量都用来 ...

是的,仔细回忆了一下欧姆定律、串并联电路功耗,串联限流电阻可以减小功耗

网友:
电位器 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造成断路。

网友(2022-04-26):
引用 网友B:
串电阻虽然降低了亮度,但会消耗电能,建议拆除几个led灯珠,减小亮度,可以延长待机工作时间。 ...

本人的上述观点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在此说明一下,不要误导了其他朋友。经具体测量了未拆前后和拆除几颗灯珠后的电流,发现是变化不大,详见我的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