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秀一下我的便携式超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2-03-06):
秀一下我的便携式超级电容点焊机
  使用2串韩国方形3000F超级电容制作的,使用2并3串18650锂电池供电,无线脚踏开关,采用坛中“20块制作一个储能电容点焊机”帖子中单片机核心电路(作者的名字真不知道怎么打出来,是二哈张嘴头像的,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584)制作的独立时间驱动板。将超级电容和MOS板、电池组等部件装入200*120*90的塑料防水盒内,盒子总重(不计脚踏开关)2.6Kg,采用16平方硅胶软线,使用比较方便,可以点0.2mm的纯镍片。
  感谢二哈头头像的作者及开心果两位大师的无私奉献,我采用两位大师的单片机电路及程序,制作成单片机的时间控制电路,因为我对单片机一窍不通,没有两位的奉献,我难以仿制。
  点焊触发方式我喜欢的是人工,为摆脱开关引线的不方便,我所以设计了无线脚踏开关,但控制板仍保留有自动触发功能。
  文字少写,采用解剖顺序放图片。各部件介绍计划放在2楼。

楼主:
  一、超级电容  2只方型超级电容2018年10月买的,一直到现在才拿它制作点焊机,只所以拖到现在是因为有采用200只3300uF制作的点焊机在用,2018年买的时候才25一只,现在价格涨的离谱了,闲鱼价单只高达八九十元了,有的还挂到一百元了。这种方形超级电容体积相对较小5.5*5.5厘米粗,14CM长,刚好可以放进20*12*9CM的防水盒内,我认为这种超级电容只有体积小好固定这个优势了。
  从超级电容性能参数和价格即性价比和安装难以来衡量,我优先推荐韩国3000F白皮圆形,其次是美国3000F绿皮(闲鱼称雪碧、可乐)、美国3000F无皮(实际是透明皮,看图片似裸露无皮)、韩国3000F圆形蓝皮、中车7500F和9500F方形。韩国3000F白皮圆形超级电容单只价格40元左右,电极连接螺丝粗大,连接片粗壮,内阻较低,两串实测不到0.4毫欧,性价比较高;美国3000F绿皮(闲鱼称雪碧、可乐)超级电容我没有见过,从图片上看连接片厚实,电极面积很大,上有2个6mm的安装孔,固定铜排方便,有单只内阻可低至0.18毫欧,性价比和韩国3000F白皮圆形不相上下;美国3000F无皮的优点是易购,价格很低,闲鱼上两只25包邮,缺点是内阻稍大,我买的两只连接在一起的内阻有0.61毫欧,这种电容原来是焊接连接的,需在两个折起的铝连接片上钻孔连接铜排,不美观,且铜排与折耳安装角度受限制,优点就是便宜;韩国3000F圆形蓝皮,内阻不大,价格不高,缺点就是电极螺丝较短,连接铜排较难;中车7500F和9500F方形,方形好固定,电极有螺丝孔,内阻不大,极限电流大,缺点是体积大(8*5.5*22CM),制作后的成品尺寸较大,另外是容量太大,导致充电时间长。
  二、外壳
  我买了2种塑料防水盒,一种是20*12*9CM,可以放进韩国方形电容,另一种是20*15*10CM的可以放进2只圆形的(美国无皮和绿皮,韩国蓝皮),防水盒价格不高,某宝宁波中威壳体有售。
  三、MOS铜排
  采用TO220封装3717,直接固定在3*15mm的铜排上,共计28只,总内阻不高。
  四、时间驱动板
  时间驱动板是可单独安装在面板上的,参考二哈张嘴头像大师的单片机核心电路制作,刷的也是他的程序,所以操作方式和功能与它的一样,只不过我合成了单键开关机和电量显示电路。他的电路具有显示电容充电电压功能,可以省去一个数码管电压表头,采用的单片机价格也低。
  最初我根据开心果的电路制作了独立时间驱动板,采用编码器调整,也安装好了。后来二哈张嘴头像大师发表他的电路,因为我喜欢面板没有突出物的,就根据他的电路制作了驱动板,所以最终采用全按键的,不过编码器调整调整确实迅速和方便。

网友:
作者打不出名字  给个链接也好吧!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哈哈,原作者哭了,二哈作者

标题为:秀一下我改的二哈超级点焊机

网友A:
内容 这是做的带无线控制的 续航版的点焊机?    其实汽车启动电源也可以这样搞  用锂电组给电容充电 可以在电池电压过低即使对电容充电也无法启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 这是做的带无线控制的 续航版的点焊机?    其实汽车启动电源也可以这样搞  用锂电组给电容充电 可以 ...

是的                        。

网友:
视线在便携式和2.6KG之间徘徊了好久

仔细一琢磨,带锂电,确实便携

再一琢磨,我UPS,是不是也便携

转回琢磨,UPS不就是移动电源么,车载充电宝,也叫便携

网友:
方形电容躺着用,容易漏液,楼主使用时尽量不要躺着用

网友B:
雪碧电容才是最强性价比的 放电能力一流 不信自己去试试

网友:
无线脚踏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雪碧电容才是最强性价比的 放电能力一流 不信自己去试试

问过闲鱼卖家,雪碧电容,40一只,内阻0.18豪欧,比方形电容新呢性能好,春节前想买2只试试,但临近春节不能发货就没有买。我的方形电容时几年前买的,当时价格不高,25一只。

网友(2023-02-22):
楼主动手能力强大,佩服佩服。

网友:
看起来不错,没看到点焊效果

网友:
不错不错,还有资料,好得很,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