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电源冒烟了,请高手看看这是啥零件

楼主(2022-03-06):
笔记本电脑电源冒烟了,请高手看看这是啥零件,像收音机的455晶振,就是小了一点。

楼主:
咋上不了图片呀

网友:
看到了,就是像

网友:
没看到,好象是。

网友:
决对是,我觉得决对有可能是。

网友:
皇帝的新衣?

网友:
没有图片不好猜想,怕猜错了打P

网友A:
还真的蛮像晶振的

网友:
有种保险丝,和早年的455晶振体积,外形都差不多,应该是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的蛮像晶振的

眼睛真好!楼主在家瑟瑟发抖,坏了我手机里面的照片都被看完了

网友:
NO,楼主这个是电容,不要以为黄色的就是晶振。

网友:
貌似看不到图。  话说昨晚我也拆坏了一个atx电源,航嘉500w白牌,才不到一年呢,里面还干干净净的。 想改个温控风扇,不知道为什么一插高压锅线就爆闪了一下,凉了。模块都还没接通电呢。看了半天只发现一个比黄色的安规电容小一点的那个底下黑了。其他的就看不出什么痕迹 最后只能垃圾桶 血亏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