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U8g2 中文字库生成工具

楼主(2022-03-06):
Easy U8g2 font generate tools
这是一个易于操作的U8g2字体生成工具,使用者只需要输入需要转换的文本,选择字体文件以及设置字体大小,该工具会自动对文本进行去重、生成map字体映射文件、生成bdf字库并最终导出C语言字库代码

开源协议&地址
main.py适用于GPL3.0协议

https://github.com/createskyblue/Easy-u8g2-font-generate-tools
https://gitee.com/createskyblue/Easy-u8g2-font-generate-tools

实现功能
  • 自定义文本
  • 文本自动去重
  • ASCII字符可选
  • 自定义ttf字体
  • 自定义字体大小
  • 字间距调整

使用方式
python3 main.py

第三方工具使用
名称
来源
bdfconv
otf2bdf
Alibaba-PuHuiTi-Medium

演示图片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过,脚本是那些转义符,在低版本windows中显示得有点怪。  趁有空,修改了一个更方便用户输入的版本。
=======U8g2辅助生成器 v1.0=======
Email: createskyblue@outlook.com

请输入要生成字体名称(如:testFont)>
生成的字体名: testFont
请输入字体全路径(如:C:/Windows/fonts/simfang.ttf)>
使用字体 C:/Windows/fonts/simfang.ttf
解析度DPI(默认96)>
字体大小(默认24)>
字间距(默认0)>
是否过滤ASCII(Y/N)? (默认Y)>
MAP文件是否包含ASCII(Y/N)? (默认Y)>
请输入要生成的文字(如:字体测试)>解析度
转unicode原子字库: ['$5EA6', '$6790', '$89E3']
字符map映射表: 32-128, $5EA6, $6790, $89E3
> otf2bdf.exe -p 18 -o bdf/simfang_24.bdf C:/Windows/fonts/simfang.ttf -r 96
> bdfconv.exe -b 0 -f 1 bdf/simfang_24.bdf -M map/testFont.map -n testFont_24 -o code/testFont_24.c -p 0 -d bdf/simfang_24.bdf
操作完成, code/testFont_24.c

有空时可以做个QT的界面版本

网友A:
屏幕不错。多少分辨率的?给个购买链接呗?

网友B:
u8g2库,直接在Arduino里用就行了,不需要搞字库,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错。多少分辨率的?给个购买链接呗?

屏幕是uc1638_240x160
u8g2默认没有这个分辨率的驱动,得自己改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u8g2库,直接在Arduino里用就行了,不需要搞字库,很方便的。

自带的字库太大了,内存塞不下

网友:
非常好,支持分享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字库太大了,内存塞不下

一般买的ESP8266模块都是够的。

网友(2025-01-01):
看来lz是体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