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块联想拆机PCI-e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22-03-06):
接上不开机,后来不知道怎么弄得,可以开机了,进系统可以找到硬件,但提示网卡没有打开,我电脑也没有像笔记本一样有开关啊。会不会是电源线没接?我查了一下资料,改了一下跳线,请高手高手高高手阅一下对不对!!
图中4条线,2条黑色是想通的

网友A:
这是插在前置USB口上的吗?2黑色相通?
你应该查下网卡原来接在联想主板上的针脚定义,而不是那个通用USB的。2黑相通,1红1白,不符合USB的要求

网友:
那是蓝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插在前置USB口上的吗?2黑色相通?
你应该查下网卡原来接在联想主板上的针脚定义,而不是那个通用USB的 ...

查不到,在X鱼上看有人卖类似网卡,人家插头是USB插头

楼主:
那意思是这个头不用插也行?

网友B:
你是放在联想台机还是别的台机上用的?联想台机的和普通机器USB接口定义 不同,要改一根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这个头不用插也行?

对啊  用蓝牙就得插 不用就可以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  用蓝牙就得插 不用就可以不插

好的,我再找个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放在联想台机还是别的台机上用的?联想台机的和普通机器USB接口定义 不同,要改一根线
...

非联想,普通电脑上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联想,普通电脑上用

前面网友说是蓝牙线,我不清楚 。如果 确定 是USB接口的线,我曾经将普通USB接口的线用于联想主板,只需要 改一根线即可,其余线序定义相同。如果 需要 的话,我可以拍照给你看

网友D:
我的联想台式机最近配了一个PCI接口的无线网卡,附带支持蓝夜5.2,蓝牙必须插一根线到主板的USB口,单纯无线网卡不要另外接线

网友:
USB供电的,插4针那边,要分清楚正负极,否则烧了

网友E:
这种无线网卡 USB是负责蓝牙的
一般接蓝牙的USB线 只需要数据信号线就行
你这个定义明显不是USB 需要按照USB定义调整一下线序就好了

网友F:
你这无线网卡是联想的,有白名单限制,需要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网友说是蓝牙线,我不清楚 。如果 确定 是USB接口的线,我曾经将普通USB接口的线用于联想主板,只需 ...

这个不是USB线,多了2针。有的话提供一下最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无线网卡是联想的,有白名单限制,需要破解

不懂了,请教。
这个接上进系统可以找到硬件,但是wifi是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无线网卡是联想的,有白名单限制,需要破解

联想怎么这么事儿妈,以后避开联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联想台式机最近配了一个PCI接口的无线网卡,附带支持蓝夜5.2,蓝牙必须插一根线到主板的USB口,单纯无 ...

我的开机进系统可以找到无线网卡,但是是关闭状态。蓝牙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无线网卡 USB是负责蓝牙的
一般接蓝牙的USB线 只需要数据信号线就行
你这个定义明显不是USB 需要按照US ...

这跟线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是不是取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开机进系统可以找到无线网卡,但是是关闭状态。蓝牙没有发现。

你把无线网卡禁用以后再重新启用看看,或者重新装下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