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500g硬盘咨询,图中白色陶瓷贴片是什么原件?是不是保险

楼主(2022-03-06):
图中的是什么原件,大佬帮忙看一下!是不是保险!

网友:
那么细的铜箔肯定不是保险,霍尔吧?

网友:
这是硬盘跌落检测的,检测到,瞬间停止工作,来保护硬盘

网友:
那个原件不知道是啥,但我觉得你可以先用橡皮把黑圈那里清洁一下,还有红圈那的那排触点上的划痕有可能造成短接,处理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是震动传感器,,用来检测震动的,,在某宝上面搜索贴片震动传感器就可以搜索到

网友:
就是这个玩意

网友:
贴片的震动传感器
检测到超标震动会停止 保护硬盘

网友A:
3楼正解,这个坏了不影响,只是影响保修

网友B:
搭车求个仓库机械盘,多大的性价比高,质量好。我用坏二个1t的了,都不知道怎么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求个仓库机械盘,多大的性价比高,质量好。我用坏二个1t的了,都不知道怎么坏的 ...

先去检查机箱电源品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这个坏了不影响,只是影响保修

坏了的话,硬盘磁头就自动保护了,这个盘就无法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