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得伟带锯条焊接

楼主(2022-03-06):
看图,非常的简单,看图,夹住,焊接,打磨完成
这个锯条还没用过,不知道真假,咸鱼买的二手的,新的30米,这个卖家用过只有25米了,150大洋,新的一卷好像400,怕不好用,先搞个便宜的试下水,至于焊接强度,氩弧焊和气体保护焊机都用过,用氩弧主要是焊完打磨快点,不像二氧化碳焊,焊丝上去就一坨………

网友A:
可以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个带锯焊接机,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个带锯焊接机,很简单的

不需要,这个强度没有任何问题,我观察过,很多时候,锯条都不是接头断裂,断口离接头很远,而且锯条上已经有肉眼可见的裂纹,可以肯定就是疲劳断裂了,这已经和用什么来焊接没有关系了,锯条质量不行

网友:
日本原产?
好东西啊~

网友B:
焊接不是一直线,成折线了。

网友C:
小时候我记得我爸爸用的锯条焊接材料叫银焊片,现在家里都还有一小盒,把铁块烧红之后焊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我记得我爸爸用的锯条焊接材料叫银焊片,现在家里都还有一小盒,把铁块烧红之后焊接 ...

用银焊片挺好的,前提是要把锯条两头磨成斜口,
银焊片的好处是不容易高温发脆,
我用自制碰焊机焊接过,
即使后期烧红退火,
还是会在焊口附近断裂,
用不了多久,
我估计和锯条本身的材质也有关系,
含碳量过高,
锯条就容易断,
楼主用的几百元一卷的不二越,
应该没问题的,
氩弧焊温度也比碰焊低。

网友:
带锯条焊接机好像会自动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银焊片挺好的,前提是要把锯条两头磨成斜口,
银焊片的好处是不容易高温发脆,
我用自制碰焊机焊接过,

我观察过几次断掉的锯条,很少是焊缝断的,都是锯条寿命到了,接头其实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反正焊接也就几秒,不过这个不二越是不是真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不是一直线,成折线了。

这个没那么高要求,买的锯条也是人焊的,有比我这个还弯的离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银焊片挺好的,前提是要把锯条两头磨成斜口,
银焊片的好处是不容易高温发脆,
我用自制碰焊机焊接过,

以前买的锯条断过,我接过,用的是二氧化碳焊,锯条没多久又断了,但是离焊缝超过10㎝以上,显然不是热影响区了,就是锯条不行了

网友:
这焊机不错,看老外有焊完锯条后重新淬火的

楼主:
锯条试了下,感觉是假货,比我买的20多一根的还差,锯一个锤子锯不动……这个锤子我以前拿锯条锯过很硬,但是能锯开……我晕,难怪在闲鱼卖,只用了几米…………

网友:
我也有台锂电带锯是733*13*0.6锯条,带锯优点很多,就是锯条太贵了

网友:
等着量产来几条1140的

网友(2022-04-16):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这个强度没有任何问题,我观察过,很多时候,锯条都不是接头断裂,断口离接头很远,而且锯条上已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不是一直线,成折线了。

温总还是怎么活跃

网友:
引用 楼主:
锯条试了下,感觉是假货,比我买的20多一根的还差,锯一个锤子锯不动……这个锤子我以前拿锯条锯过很硬,但 ...

某鱼就是每天上一当还当当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