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 双通道内存报错 DRAM TEST Fail

楼主(2022-03-06):
本来一个缓存,又加了一个,缓存测试不过,一点测试就报错
排除缓存的问题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内存容量改选512M,选项表示单颗粒容量。你贴2颗勾上dual dram就是1g啦

网友:
这个内存芯片好像本来就512M每片吧?

网友:
选项里的好像是按8位结算的吧

网友:
缓存选512试试?

网友B:
Dual打勾,容量要选单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容量改选512M,选项表示单颗粒容量。你贴2颗勾上dual dram就是1g啦

好的,多谢多谢,这测试必须要上颗粒才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al打勾,容量要选单个的

好的,多谢多谢,这测试必须要上颗粒才能过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这测试必须要上颗粒才能过

网友C:
知道B站有个名叫:这个手杀不太冷 是修U盘和固态高手(手上较全的修盘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B站有个名叫:这个手杀不太冷 是修U盘和固态高手(手上较全的修盘工具) ...

同名不同姓的很多啊,我就是业余爱好

网友(2022-09-16):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这测试必须要上颗粒才能过

没错,测试缓存是要焊上闪存才能测试通过的,我刚开始以为我的焊工不行,反复用钢网弄了几次,后来才发现要焊上闪存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