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_WDR6500_V2路由器刷OpenWrt教程

楼主(2022-03-06):
本期主角:TP_LINK_WDR6500_V2(百兆版)

原出处TP-LINK WDR6500 V2刷OpenWRT 18.06.2

————————————————————————————————————————————————————
好久都没有折腾过路由器了,,手痒了,,上次我在废品站花五块钱买的AC1200G+我送给朋友玩了
但我去逛了一圈,又发现了一个路由器,就是这个路由器,,
我当时还以为是千兆端口的,就又花五块钱买了下来
一回到家,拆开一看,有点心凉,,原来是百兆端口的机器,,于是我搁置了近乎一个多月吧
最近闲得无聊就想着折腾一下桥接功能,,
但是我这机器按照官方的方法来设置之后,桥接功能完全无效的
于是就想刷OpenWrt,,我百度搜了好久,,好多教程都是互相抄来抄去的,,
还有一些就是完全是大坑等着你跳进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找到了成功的办法,
现在我把成功的案例教程分享出来,,毕竟这一款路由器的整体配置并不差
唯一缺点就是百兆网口,限制了性能发挥。。

——————————————————————————————————————————————————————-———
整体配置是高通的QCA9561+QCA9882,,内存运存配置为8MB的NOR FLASH+128MB的DRAM,,
原机可玩性非常高。。
且这个机器就只需要一个3.3V供电,电源并不复杂,所以整机的功耗很低,刷了openwrt之后信号也很不错。

而且这个机器非常良心的引出了USB的信号端口,,只需要自己动手焊接一下就ok了

第一步,,解压这个压缩包就得到了一个bin文件,,
打开原来路由器的管理页面,选择这个包上传之后就安装即可更新

之后还是TP_LINK的固件,但是这个bin文件是带有breed引导的!!!!

然后将WDR6500断电,之后拿牙签按住Reset键,连接上电源,直到路由器指示灯频闪4次(或更多)之后,
松开Reset键。这个时间其实非常短,只需要几秒钟,看到路由上的指示灯频闪4次即可松开按键。
如果不按住Reset键直接上电,重启进去后还是原来的系统。

之后,插上网线从PC的浏览器访问192.168.1.1,即可进入Breed Web控制台

然后就是在固件备份里先备份一下ART固件,,这个文件一定要保存好!!!!!!!!!!!
这个文件很重要的,是用来校准无线信号的,如果缺少,信号可能会变弱或者出现其他问题
之后就是选择固件更新,上传这个固件专用包点击确定,等待重启就好

这里没有密码,直接点击login进去即可,这就是刷完之后的样子

之后就是愉快的玩耍了,,试了下桥接功能,是正常的
最后附上原机的编程器固件,是我刷机之前的备份文件,直接刷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2022-10-15):
在openwrt官网的下载目录里面翻到了能支持的最新一版,此版本之后就不再更新了,,,还可以安装插件。。。

我就测试了最新的一版,各个功能正常,最新的版本我测试正常,其他版本未实际测试过!
附上我机器的ART文件

网友A(2022-03-06):
这也有固件,找到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有固件,找到真不容易

对啊,,还好我没有放弃!!!!!!

网友:
也收藏过一个同款, 这个机器还不错, 看板子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的路由器还是不错的,有PA芯片。
我有个路由配置和这货一样,也是刷的6500的openwrt,只不过大致是两年前,我用编程器刷好breed再刷的openwrt,现在用这货来蹭5G信号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C:
我的是千兆版,不晓得能不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千兆版,不晓得能不能刷。

不能的,CPU核心架构不一样,不通用,我这个仅限V2百兆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路由器还是不错的,有PA芯片。
我有个路由配置和这货一样,也是刷的6500的openwrt,只不过大致是两年 ...

就是在恩山下载的breed文件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刷?

网友D:
家里有一个这样的wdr6500,V2版本,内存128MB,最好的。

现在都换成WDR7500 V3了。
还有大麦DW33D,都非常稳定,openwrt真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一个这样的wdr6500,V2版本,内存128MB,最好的。

现在都换成WDR7500 V3了。

对,,,,,就是这个路由器有点坑,,居然是百兆端口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个一样的东西

网友(2022-10-15):
五块钱买的AC1200G真超值

网友E(2023-01-05):
TP-LINK_WDR6500_V6路由器 怎么搞?

楼主(2023-03-28):
引用 网友E:
TP-LINK_WDR6500_V6路由器 怎么搞?

不同的架构,不好说,按照芯片型号搜一搜有没有案例

网友F:
以前好奇,把K2刷了openwrt,但是那个机器也不行,也不会弄,后来看到有小米AX1800改内存刷openwrt的,现在弄好了,感觉也没有太大必要,魔法也不稳定,可能就是用的免费节点吧?如果能稳定点还行,至于其它的好像也没有玩的了,可能我不懂,还没有找到什么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好奇,把K2刷了openwrt,但是那个机器也不行,也不会弄,后来看到有小米AX1800改内存刷openwrt的,现在 ...

节点不稳定也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一个这样的wdr6500,V2版本,内存128MB,最好的。

现在都换成WDR7500 V3了。

我现在把K2和小米AX1800弄成了openwrt了,免费节点不好用,其它的还有什么玩的吗?是不是对于普通用户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节点不稳定也是白搭

是的,openwrt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openwrt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梯子,广告过滤,自动签到,zerotier等等,强一点的还能做轻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