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扳手电池加装主动平衡充模块

楼主(2022-03-06):
18年买的电动扳手,电池已经不行了。很快充满且使用时间不长,拆机看了下,电池电压不平衡。电池自带的保护板没有均衡功能,充满电后压差很大,装主动平衡板续命。pcb开源地址https://oshwhub.com/houaoge/eta3 ... copy_copy_copy_copy,我的两个电池都改装了,效果还行。部分元件: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5v,eta3000锂电池主动均衡芯片,电感0420 1UH,平衡线座2.0,均衡电流设定500ma,其他元件规格参照原理图。焊接要防静电,上电前要检查芯片是否损坏,平衡线要先焊接负极,然后依次焊接

网友A:
多注意点安全,这芯片最容易烧着

网友B:
eta3000效果很差的。。压差大于0.1V启动均衡,小于0.03V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注意点安全,这芯片最容易烧着

操作不当确实容易烧,芯片很脆弱,焊接时要注意,pcb装上使用有几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a3000效果很差的。。压差大于0.1V启动均衡,小于0.03V停止

效果还行,比没有主动均衡要好,不然电池只能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