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工业级万用表UT171C拆机测评

楼主(2022-03-06):
171系列算是优利德普通手持万用表的高端型号之一了。之前玩过171A,这次拿到了171C。
171C的主要特点就是,60000计数,OLED屏,方波输出,变频器测量,支持钳头测电流,LoZ低阻抗测量,AC+DC测量,温度,电导,存储,内置充电电池,电流插孔报警等!应该说功能还是比较全面的!
OLED屏幕尺寸不大,但是显示清晰,可视角度好,环境适应性好,三级亮度可调。但是据说这种屏费电,还容易坏,我主要不喜欢这马赛克的字体,看着别扭!
性能方面,直流电压和电阻测量速度飞快,比福禄克179快!电容测量速度很一般,交流电压速度中规中矩。通断档慢的无法忍受了,二极管档有提示音!
VFC变频器测量竟然是摆设,实测发现无法测量变频器,变频器模式打开后跟它的普通交流电压档效果一样,无论是电压还是频率都不能测量。不知道是个例还是设计缺陷!
电阻档砍了大大的底数,测量小电阻几乎不可能了!我这块砍了挺近0.2欧姆底数!
电阻,二极管,通断,电容,电导五个功能公用一个档位,循环切换很是费劲!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3.2V,量程3V。电压比较低,但是量程还可以。
毫伏档只有一个600.00mV量程!
微安档内阻50欧级别,毫安档是1欧姆多点。内阻这方面比61E和61E+强太多!
方波输出功能,频率调整分辨率是0.1Hz。
AC+DC功能,可以一屏显示AC和AC+DC的值。如果AC和DC都能显示或者交替显示会更好!
精度方面还行,反正就是合格,跟很多表那样误差一两个字以内,它是没做到!对于玩家来说,略显遗憾,但从使用角度来说,精度足够了!(这表取回快递第一次上电测量5V是一字不差,完了一会儿,复测变成了4.9996V了,哈哈)
这表就是一块喜忧参半的表,总体来说推荐指数不高!并没有多少过人之处,相反,致命缺点比较多!

楼主:
内部做工感觉一般吧,除了用料比中低端数量多点,感觉档次没区别!整个主板加工质量也普普通通。典型的国产做工。比低端表好一些。外壳屏蔽层做的有点档次不够,太随意了!

网友A:
基准电阻的外壳叫什么,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阻的外壳叫什么,哪里买的?

某宝  搜  万用表测试插座

网友:
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一个单独的电源开关按钮

网友:
确实, 没有fluke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楼主:
又发现个问题,测量半波整流,交流档测不出交流分量,直流档测不出直流分量,用AC+DC,可以显示出交流分量和AC+DC的值,但是测量速度奇慢,大概六七秒才出结果!

楼主:
电阻档短接底数问题,我拿到的货砍了0.2欧姆底数,我查看了一些奇林的视频,我发现电阻档底数问题还挺严重,看了好多视频,底数正常的不多,大多数都是偏高好多!

网友:
1.我的乖乖,这货居然要1K多大洋,
2.优利德转盘上的印度神油可真是没有少摸
3.这货居然也用上了锂电池
4.好像这货也没见过有人拆解

网友:
大神,从图片看感觉还不如UT195DS的做工呢,问题不少啊!谢谢分享

网友:
一直关注这货,但是一直没有下手,60000字显示,但却是6000字的精度。

网友:
功能貌似不错,但做工还是不尽人意啊,比如屏蔽还用铝箔纸

网友:
这个系列感觉性价比最高的就是171A了,速度精度都很好!!!

网友B:
试了ut171b,没多久就退货了。AC+DC速度奇慢不说,而且数值出错,这功能就是个摆设。锂电池充电永远都是红灯状态,经销商告诉我厂家回复说都是这样字的。不要迷信优利德,什么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ut171b,没多久就退货了。AC+DC速度奇慢不说,而且数值出错,这功能就是个摆设。锂电池充电永远都是红 ...

我的181电池也有问题,充电啥状态我没注意过,不过电量显示不准,永远都是接近满格。然后就会突然没电。充电部分售后维修过一次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发现个问题,测量半波整流,交流档测不出交流分量,直流档测不出直流分量,用AC+DC,可以显示出交流分量 ...

用AC+DC,可以显示出交流分量和AC+DC的值,但是测量速度奇慢,大概六七秒才出结果!

不知道同一挡次的Fluke和安捷伦是什么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C+DC,可以显示出交流分量和AC+DC的值,但是测量速度奇慢,大概六七秒才出结果!

不知道同一挡次的Fl ...

不用跟福禄克安捷伦比,低端点的有这功能的其它国产表也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跟福禄克安捷伦比,低端点的有这功能的其它国产表也没这个问题

这几天我正在研究171B,百度上看了些视频,看着对171B、C的评价还挺高,看了您了测评,对这表的感觉又不怎么样了。谢谢您的测评帖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跟福禄克安捷伦比,低端点的有这功能的其它国产表也没这个问题

UT171的表的功能,对应的FLUKE福禄克是哪个型号的表,麻烦给推荐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UT171的表的功能,对应的FLUKE福禄克是哪个型号的表,麻烦给推荐一下吧,谢谢! ...

没有对应的福禄克型号。171功能上来说,比187/189强大,但是又没有289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