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插脚灯珠怎么驱动?

楼主(2022-03-06):
正面
反面
还有一款小的
正面

反面

合影

呵呵呵,现在才发现有字符

网友A:
AC 220V,直插220

网友:
12v?这个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 220V,直插220

再不亮。110V试试。

后果自负。

网友B:
大的是G9管脚,都是220V输入
小的有220V有12V,但是你这个带整流桥,应该是220V交流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是G9管脚,都是220V输入
小的有220V有12V,但是你这个带整流桥,应该是220V交流输入 ...

功率怎么看

网友:
这就看不出了,有条件用功率计测吧

网友:
内部有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的是G9管脚,都是220V输入
小的有220V有12V,但是你这个带整流桥,应该是220V交流输入 ...

这个没插入方向,很多牌子12V也带整流桥。
另外说,卤素灯就是12V 50hz交流电驱动的,只不过国内工频变压器卤素灯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插入方向,很多牌子12V也带整流桥。
另外说,卤素灯就是12V 50hz交流电驱动的,只不过国内工频变压 ...

且慢 ,突然想起来,很多12V的卤素灯驱动输出的实际上是12V高频交流电,不一定是工频50Hz

网友:
针脚的G4、大脚的G9像是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