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开关电源输出烧掉一个元件,大家猜猜

楼主(2022-03-06):
此元件与输出电解电容并联,在滤波电感之前;稳压二极管吗?
烧成这样铜箔都剥离了,但电源工作输出正常。
大家猜猜是什么元件?
开关芯片是OB2269CP,查了很多电路都没有这个元件~~~
@qrut大神来指导一下

====================
以前的拆机图片:

网友A:
应该是保险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险管吧!

汗,有正极通向负极的保险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汗,有正极通向负极的保险管么

有,温控保险。这个是有极性的,不能反接。

网友B:
是电阻,几百到1000多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阻,几百到1000多欧姆的,

此元件虽然烧炸,经解剖,里有晶元;
我初怀疑是电阻,但经解剖后,就百思不解,而且引脚上还没烧毁的部份像硅晶体

网友C:
电阻吧,楼主你要说电源怎么烧的

网友D: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一般稳压值略高于电源的输出电压,厂家的用意是防止电源出问题,电压升高损坏用电设备。但是长期使用,稳压二极管性能变差,漏电,过热直至烧毁。

网友:
就是防过压的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温控保险。这个是有极性的,不能反接。

错错错错

网友:
8楼说的一点没错!

网友E:
应该是个假负载,这个电阻在电路中起到稳压作用,没有这个电阻电压不太稳。电路看不清只能这么分析了。开关电源都有这个电阻

网友F:
tvs管,相当于过压保护。
对比稳压二极管,性能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tvs管,相当于过压保护。
对比稳压二极管,性能更好些。

tvs管对比稳压二极管用起来更简单,直接并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个假负载,这个电阻在电路中起到稳压作用,没有这个电阻电压不太稳。电路看不清只能这么分析了。开关 ...

尸体证明不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温控保险。这个是有极性的,不能反接。

别闹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吧,楼主你要说电源怎么烧的

换了固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一般稳压值略高于电源的输出电压,厂家的用意是防止电源出问题,电压升高损坏用电设备。 ...

可是,看外形和封装绝对不是稳压二极管,是电阻。

网友:
楼主看看板上标的是什么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