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616手柄集成控制板,616版优化

楼主(2022-03-06):
在立创开源广场看到这个T12-616一体版本,感觉蛮好的,这样比较省空间,携带也方便。

链接: T12,手柄集成控制板,616版优化,干簧管休眠 - 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成品是下面这样子,淘宝上蛮多的

楼主:
立创开源广场上,目前有好多T12相关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1. T12,手柄集成控制板,616版优化,干簧管休眠
https://oshwhub.com/zanfi1010/sh ... copy_copy_copy_copy

2. 干簧管+震动开关T12支架
干簧管+震动开关T12支架 - 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3. T12,手柄集成控制板,改成打板尺寸内 (以上两个合成版)
T12,手柄集成控制板,改成打板尺寸内 - 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我打了第三个拼版,十元淘宝打板,花了不少力气才裁开。

楼主:
这种手柄哪里买,哪位朋友知道呢

网友:
集成手柄的控制板还是不错的,不用对电源改造,无需开壳,像笔记本电源拿来就能用。

网友:
以图搜图,淘宝很容易就找到的

网友A:
我试过了,立创不给打,说会断板,不知道楼主打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了,立创不给打,说会断板,不知道楼主打了没?

看评论说旋转45°就可以打

网友B:
改成这样可以在嘉立创薅羊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手柄哪里买,哪位朋友知道呢

这种手柄电位器不抗造,几天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手柄电位器不抗造,几天就坏

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样可以在嘉立创薅羊毛

好家伙,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手柄电位器不抗造,几天就坏

自己用的焊锡都是成卷买的,基本调好温度就不用再动了

网友:
挺好的啊,用一分钱板装进旧手柄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样可以在嘉立创薅羊毛

分享一下,回头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回头备用

瞎改的不保证能不能用

网友(2022-05-02):
看来这个有点意思,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