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插排220v指示灯

楼主(2022-03-06):
以前的220v指示灯都改成471P1kv串氖泡,虽然是最简单节能的电路但是也有缺点(氖泡体积大且抽气口在顶端不好安放)。所以改成阻容限流电路如下图推荐电容471p1kv(笔者用221p)去掉其泄放电阻,半波整流改成1A700v贴片桥(主要是省地方),滤波电容用3.3微法100v电解电容,发光管一定要选翠绿色3v高亮度二极管(这是笔者试过手里所有发光二极管的结果)。当然也可采用10M电阻串翠绿色3v发光二极管的电路(然其效率太低),但一定要串一个4007(这个发光管抗压性能不好)才能保证电路可靠性。

网友A:
q大以前发给过类似的。串个几k的电阻,可以省去稳压,同时防止浪涌电流。电容可以直接用贴片,减少体积可靠性更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q大以前发给过类似的。串个几k的电阻,可以省去稳压,同时防止浪涌电流。电容可以直接用贴片,减少体积可靠 ...

滤波电容用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用贴片

印像中其电流为mA级别且有泄放电阻

网友B:
指示灯还是越简单越好,一个220K以上的电阻+一个lED比什么阻容电路都要好用的多,寿命也长!

网友:
何必这么复杂,一支氖泡加个电阻,还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还是越简单越好,一个220K以上的电阻+一个lED比什么阻容电路都要好用的多,寿命也长! ...

你说的不对,这种你认为可靠的电路,十分的不可靠。电阻长时间工作会烧毁,led也会坏,我都拆过好几个了。简单不等于可靠,只是成本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对,这种你认为可靠的电路,十分的不可靠。电阻长时间工作会烧毁,led也会坏,我都拆过好几个了 ...

电阻选合适的规格,5年之内不带坏的。。。

网友C:
个人还是觉得这个批量成本高。
定做9V高压LED,然后用500k~1M两个串联电阻限流是个好办法。
两个电阻提高耐压,防止静电,其实现在高亮磨砂红色LED+两个260k或者一个470k电阻几乎不会坏。。。

网友:
串个120K电阻再串个IN4007二极管既简单又方便,且保用。

网友:
我用在其他用途临时指示,都是电阻串发光二极管的,没试过长久用,还要加二极管是怕反向被击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对,这种你认为可靠的电路,十分的不可靠。电阻长时间工作会烧毁,led也会坏,我都拆过好几个了 ...

拆过多个指示电路,长的用的10几年,24小时通电,一个都没有坏过,远比阻容的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对,这种你认为可靠的电路,十分的不可靠。电阻长时间工作会烧毁,led也会坏,我都拆过好几个了 ...

那是原厂电阻用得功率太小,可以增大功率和阻值,减小亮度。
我都好奇,楼主为啥用高亮的led,晚上受不了

网友:
记得论坛有人拆过进口品牌的开关,里面指示灯供电还用到了一只整流桥。

网友:
把LED电流控制在6到7ma,应该能用很久。

网友:
2W 200K电阻加4007

网友:
我发现指示灯坏是引脚氧化生锈的比较多引起的 。烧毁的算是比较少吧 ,我品牌的都正常用了好多年

网友:
菜鸟学习一下,好像现在的排插都是一个电阻加个led发光二极管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还是越简单越好,一个220K以上的电阻+一个lED比什么阻容电路都要好用的多,寿命也长! ...

电阻功耗大,发热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还是觉得这个批量成本高。
定做9V高压LED,然后用500k~1M两个串联电阻限流是个好办法。
两个电阻提高耐 ...

高压LED有现成的,最高50V 2835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