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无线打印服务器方案

楼主(2022-03-06):
1、家里只有5.8g网络
2、越小越好 最好能赛到打印机里面
3、最好是5v供电,或者方便从打印机里面取电
越便宜越好
谢谢

网友A:
我半小时前发布了一个带USB接口的路由器,比巴掌大一点点,配置是AR9331+16M+64M,已经拆机刷好breed,刷的是WR710N繁体版固件,插U盘或者移动硬盘正常使用,有硬盘自动休眠功能,到手可以刷OPENWRT固件,然后研究做打印机共享服务器,我没打印机,恕不提供技术支持了,百度自己搜教程。没电源,得自己配个12V电源,3.5接口的,送一个3.5插头。有两个,10元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半小时前发布了一个带USB接口的路由器,配置是AR9331+16M+64M,已经拆机刷好breed,刷的是WR710N繁体版固 ...

这个够便宜,撸主可以考虑一下

想要体积小的,还有703N,我手上还有一台在吃灰,刷OP可以当USB打印服务器用

还想要体积小,可以找华美A5等等,跟口香糖差不多大的,也可以刷OP打USB打印服务器用

网友:
优酷路由宝有打印固件不过这个硬件只支持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半小时前发布了一个带USB接口的路由器,比巴掌大一点点,配置是AR9331+16M+64M,已经拆机刷好breed,刷的 ...

支持5.8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够便宜,撸主可以考虑一下

想要体积小的,还有703N,我手上还有一台在吃灰,刷OP可以当USB打印服务器用

谢谢,703不支持5.8g
我看看华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5.8g吗?

AR9331只支持2.4G,很遗憾。
我手里两个新路由1代,型号R6830支持5G,体积大概也是巴掌大,带USB的,你可以去闲鱼搜索。

网友:
我都是用下载宝的网口+USB连接打印机,1020瞬间成了网络打印,手机平板装上APP,瞬间高级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半小时前发布了一个带USB接口的路由器,比巴掌大一点点,配置是AR9331+16M+64M,已经拆机刷好breed,刷的 ...

请教一下,如果没有外网,能用无线打印吗?反正试过扫地机、吸顶灯,没外网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没有外网,能用无线打印吗?反正试过扫地机、吸顶灯,没外网都不行 ...

我没打印机,没去研究这个。

网友:
我用的极二路由器刷H大老毛子 充电宝都可以正常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没有外网,能用无线打印吗?反正试过扫地机、吸顶灯,没外网都不行 ...

路由器就是作为打印服务器了,为什么还得联外网
你那些东西不行,估计是APP本身不支持内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703不支持5.8g
我看看华美

少扯蛋,哪那么些5.8G的,这个年代考虑的都是兼容,不兼容就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没有外网,能用无线打印吗?反正试过扫地机、吸顶灯,没外网都不行 ...

扫地机这些玩意要联网才能用的,打印机属于内网交互...

网友:
7620带USB的刷个华硕那个固件就行吧

网友:
建议打开2.4G. 因为很多智能家电都是2.4G.这样就会有非常廉价的选择

网友D:
小米mini newifi mini 都行  不过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mini newifi mini 都行  不过是12v

准备入手小米的r1c

网友:
话说就算原生支持WiFi打印的打印机也大都是2. 4G,5G频段的很少,至少我没发现,LZ家里啥路由器啊,怎么只有5G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