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角磨机转万用宝这种东西能买吗?

楼主(2022-03-06):
这种角磨机转万用宝转换头能不能买?谁用过这种说一下感受,谢谢。

网友:
能买啊,

反正工具是要来收藏的。

网友:
能买到 几十块  好像二十多还是三十多吧
t宝或夕夕搜 就行了 很便宜、

网友:
几十块买个试试也无妨,但是首先你要知道,万用宝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用,锯片容易坏还贵

网友A:
不想要手随意啊。
用角磨机来做其他事情很危险的,论坛里也有血淋淋的教训

网友B:
工具这东西也就是坑,有了电钻就想要螺丝批和冲击钻,有了电磨又想要角磨机,有了角磨机还想要切割机和链锯。这种冲击钻配钻夹转换头,电钻配马刀锯转换头,角磨机配万用宝转换头就是赚完主机赚兼容配件,玩了兼容配件不过瘾又买新功能整机,结果就深陷泥潭

如果是专业使用还是买专用机比较好,兼容的这玩意就适合抚摸党。

网友:
这价格还不如直接买万用宝了。

网友:
想玩多功能,直接搞个百得和里奇,多功能,比什么转换靠谱,也更好玩

网友C:
感觉这货是众多角磨机改装件中比较靠谱一点的了,因为两者的原理与结构最为接近。话说所谓的万用宝本来就是干啥都能用但干啥都不好用,角磨机加上这么个转换头也就不可能更难用了,手头没有万用宝而买了也不会常用的话,买个转换头临时用一下可以凑合。至于安全性方面,应该比角磨机改电链锯或电钻之类可靠多了(本人亲测过后者,真可以说是奇葩无脑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货是众多角磨机改装件中比较靠谱一点的了,因为两者的原理与结构最为接近。话说所谓的万用宝本来就是 ...

上万转速的电钻,小孔手拿不稳,容易断钻头,大孔转速过高,烧钻头…

网友:
家用可以买,一年用不了一两次,能解决棘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这东西也就是坑,有了电钻就想要螺丝批和冲击钻,有了电磨又想要角磨机,有了角磨机还想要切割机和链锯 ...

经典总结,都有这种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要手随意啊。
用角磨机来做其他事情很危险的,论坛里也有血淋淋的教训 ...

不要一想起角磨机就吓尿了,这种东西危险倒是没有什么,但是肯定不如正规万用宝好用,主要原因是万用宝的开关是带调速的,可以低速切入后再转高速切割,但角磨机一开就是高速,切入时容易跳动切不准,本来万用宝干活就糙,这样就更糙了。当然,要是图便宜要求不高也行了。

网友:
没有人买过这个转接头用过吗

网友:
不能。100能买个万用宝。

网友:
万用宝很少频率会经常用,可以买个这个试试。

网友:
这个转接件我也想买的,主要是看安装直径有4.5厘米,
适合大有的2903的直径,
但是看评价好像不咋地,
主要是震动大,
刀片上下都会串动,
估计是精度不行,
我后来还是直接买个万用宝,
花了200多元,
普力捷5620 220V带调速的。
为啥买普力捷呢,
主要用用过它的修边机觉得质量不错,
万用宝这东西,
修修补补很有用,
但为啥这么多人都说不好用,
主要就是买的低端机,
体验就不好,
功率不够,
震手,效率不高啥的。
但是你买了这东西也不亏,
即使不好用,
那些配件以后买了万用宝也能用。

网友:
其实想想好些人股市一天就亏几千上万的,买工具几十元反而要考虑半天,这消费观念实在成迷,我决定奢侈一把,就买200多的万用宝。我有一回在木板上开插座孔,先是电钻后来扁铲敲了个把小时,实在费时间,这时我就想有把万用宝就好了。

网友:
我入手了一套感觉还可以,做工看着比较扎实,的确是拓展了工具的功能

网友:
看过使用视频,尽量不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