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人求助,SM2258XT开卡工具无法找到硬盘

楼主(2022-03-06):
我的金泰克S300最近吊盘了,学着想要开卡试试能不能修好

SM2258XT和29F01T2ANCTH2

看到一个帖子用MPTool_Q0816A开卡成功,但是我去试了多个工具都无法识别出硬盘

短接后在电脑的磁盘管理可以看到未知磁盘,容量为58G(实际是120G),但是下载了多个SM2258XT开卡工具,Scan后都没有找到硬盘

目前已用过R0626C  601B  816A  1027A   1116A    0602A   0815A   0914B   0917B

上面版本工具全都搜索不到硬盘,求大佬指点是哪里出了问题?哪里可以免费下载合适的开卡工具?我吧量产网关于SM2258XT的全下载下来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A:
看起来像是B16的,你找B16的工具试试

网友:
供电颗粒都正常的话,先随便找个版本看看颗粒id,根据颗粒id找对应版本开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B16的,你找B16的工具试试

B16是指什么版本?

我刚下了一个帖子里的整合包,大概有30个2258XT的工具,全试过没有用,完全读不出硬盘

网友:
短接后,应该在磁盘管理中看到的是1G啊,是不是搞错了?另外不管工具版本,就该都可以看到CE图,传个图来看看

楼主:
这是我短接后磁盘管理器显示的,未知磁盘就是我插在USB上的固态了,除此之外我没有插任何U盘或者其他硬盘

这个工具是看到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2807-1-2.html  这个帖子后特意去找的,因为这个帖子和我一样,都是SM2258XT+29F01T2ANCTH2

但是我使用这个工具就是上面这样,点scan后就是这样,搜索不到任何硬盘,短接后我已经断开短接了,已经试了差不多30个工具了,全都是这样

网友B:
用的什么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转接卡?

就用的硬盘盒,拆了固态的外壳按上去,然后连接到USB接口

网友C:
你短接的地方对不对 上图片看看
固件去找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识别颗粒ID 根据ID去找版本

网友A:
又不是每个硬盘盒都能拿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短接的地方对不对 上图片看看
固件去找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识别颗粒ID 根 ...

短接应该没问题,ROM的独立的两个孔,硬盘都识别出来了,虽然显示是未知磁盘

我拍了两张图,麻烦帮我看看我的颗粒ID是什么,我是实在看不懂,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每个硬盘盒都能拿来开卡

有型号要求吗?

这个怎么看啊,我就在网上买了个USB 2.0的移动硬盘盒,用来插在USB口

网友D:
沒显示1G,RoM状态不对。这闪存也没啥特别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显示1G,RoM状态不对。这闪存也没啥特别的呀

是不是转接卡有什么问题?

我买的移动硬盘盒,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按理说SATA转USB不需要什么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每个硬盘盒都能拿来开卡

我刚看了下,硬盘盒上的芯片是inito-1618L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989这个帖子里,大佬用inito-1608L测试可以正常识别并开卡

但是我这个是连识别都无法识别,难不成是这个固态彻底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