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爆改磊科NR286GE外壳秒变弱电箱神器

楼主(2022-03-06):
隔壁论坛发过,
都说NR286GE性能还可以,闲来无事弄个NR255GV2硬改的NR286GE,替换原来大块头电源为中兴拆机3.3v大电流模块,12vDC电源通用,顺便换外壳大减肥
秒变性能小钢炮

3d建模,钣金展开

内脏,大家都见过,空荡荡的三室一厅

大小对比

3.3电源模块,12v输入实测输出3.38v

电路板与壳体大小对比

网口、指示灯、复位键  对孔完美,折弯拼接完美

DC5.5-2.1  12v电源输入口

正面

反面

成品整体外观,三室一厅变单间,单手可握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

网友:
土豪啊,都用上不锈钢外壳了

网友:
07年的时候所在的公司用的就是NR255,好像和你这个不太一样,内存是SD那种的

网友:
大哥666 我都用不起这东西

楼主:
用的中兴3.3v DC-DC拆机模块目前运行还算是比较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中兴3.3v DC-DC拆机模块目前运行还算是比较稳定

286ge有web认证上网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6ge有web认证上网功能吗

有的,基本功能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机器,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感觉速度越来越慢了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机器,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感觉速度越来越慢了

检查供电电压可能变低了。

网友(2022-11-09):
外壳钣金都自己做的还是淘宝?外壳价格多少

网友:
现在不玩路由器了。够用就好

网友:
改得亲妈都不认识了

网友C:
这是改成精装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改成精装房了

农村自建房改精装小公寓。

网友:
改的真漂亮,整成精装小户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