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广东九联科技高清有线数字机顶盒带WIFI(HDC-2100X)怎样发挥余热?

楼主(2022-03-06):
拆开没有用到的机顶盒,亲戚的,自家的广电用的是广东U点家庭服务器加电视盒子的方式上网看电视,四天线有5G。
这个只支持2.4G WIFI ,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用途,发上来让坛友看看还能怎样发挥余热。

老式的插卡认证,现在最新的不用卡了。

卡的盖子卡不上了,断了一只

一个wan 口,一个lan 口

光纤,hdmi,usb,外接遥控,复位鍵

同轴,色差,AVI都有,算齐全吧

这应该是主板,散热片太紧拆不了,有谁知道?

这是内存?

网变和网络芯片?

闪存?

TTL座子已经有了

电源管理芯片?

不知道什么芯片

不知道芯片

中间这块应该是最有价值的了,无线路由应该,不只是网卡
不知道能否单独拿来用作路由或外置网卡呢?
有懂的坛友请教一下好吧

闪存是8M,旁边是TTL口

内存是32M

天线座子,外围电路

连接方式为针式插座,估计供电电路也在这引入

这个不懂正确叫法,应该是将同轴信号转数字的模块
请有懂的坛友科普下,也有TTL口

主芯片

内存

电源模块,看大图可以看到接口有标注电压和端口。

多图,大家慢慢观赏

网友:
太老了,价值不大,路由板也是过时的东西了,5356路由 5块钱一个应该能买到吧

网友:
那个同轴信号转数字的模块是一个有线猫,看起来是为了集成入机顶盒,阉割掉了网络接口部分的电路。

网友A:
多好的料板,那个内存256M 16bit的可以升级路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好的料板,那个内存256M 16bit的可以升级路由啊

意思是把小板的内存和内闪拆了用来升级路由?那块板它不能自己拆出来单独刷机不就好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把小板的内存和内闪拆了用来升级路由?那块板它不能自己拆出来单独刷机不就好了嘛? ...

小板就是个无线路由,那个内存才ddr 32m至于系统可以刷的。我说的是bga那个内存颗粒,现在路由内存都用bga的ddr3了,

网友B:
这个拆机是最大的价值了,太老了性能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板就是个无线路由,那个内存才ddr 32m至于系统可以刷的。我说的是bga那个内存颗粒,现在路由内存都用bg ...

SK hynix 这颗吗,这个没风枪可搞不了,手头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拆机是最大的价值了,太老了性能底下

你说的最大价值已经实现了,想着不是那小板能再搞一搞变成个小路由来玩也好嘛

网友C:
那么多腿的U 好不到哪去 应该是几百兆频率的U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最大价值已经实现了,想着不是那小板能再搞一搞变成个小路由来玩也好嘛 ...

能确定各脚定义就可以改造,不然话嘿嘿够的弄不小心就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腿的U 好不到哪去 应该是几百兆频率的U

坛子里也找不到有人拆的,搜索也搜索不到,猜应该是华为海思吧,等确定改造或拆件就将散热片强撬出来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确定各脚定义就可以改造,不然话嘿嘿够的弄不小心就报废

问题就是网口和供电不太好搞应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子里也找不到有人拆的,搜索也搜索不到,猜应该是华为海思吧,等确定改造或拆件就将散热片强撬出来上图 ...

应该是Hi3716之类的,你上TTL线,看启动信息就知道啥处理器了,这种东西,应该可以刷ottbox 4.0,但是年代久远,刷机资料应该能找到,但是没有注册机,刷好了需要激活,直到倒闭,作者也没有放出来注册机,看其他坛友折腾过类似的机顶盒,那位坛友,是从某宝买的激活密码,现在店铺都不知所踪了,更是不可能激活了,这是论坛坛友,相关的折腾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要不,去要来资料,刷一下试试吧?
『栗子diy』创维广电盒子hc2600拆机魔改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Hi3716之类的,你上TTL线,看启动信息就知道啥处理器了,这种东西,应该可以刷ottbox 4.0,但是年代 ...

看了下内部布局完全不同啊,不想搞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内部布局完全不同啊,不想搞砖了。

不要管布局,要求没那么高,刷了应该就能启动,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