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没有便宜好买的一键开关机芯片

楼主(2022-03-06):
有没有便宜好买的一键开关机芯片
体积要小SOT23封装的,按住N秒开机再按住N秒关机
淘宝好买便宜的芯片 求推荐一个

网友A:
现成的触摸模块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触摸模块不香吗?

我要小体积 ,空间尽可能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小体积 ,空间尽可能小

就是ttp22x啊,sot23-5封装,去掉指示灯,就只剩一只电容,一个引出的线圈。

网友:
要么分立元件做单键电子开关,要么单片机软件实现

满足楼主要求的我也和楼主一样求推荐

网友B:
【有手就会!一个按键一颗芯片实现长按开关机-哔哩哔哩】 https://b23.tv/ql2z7ka,工科男孙老师才做了这个,有几款型号,便宜还用,连续2期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手就会!一个按键一颗芯片实现长按开关机-哔哩哔哩】 https://b23.tv/ql2z7ka,工科男孙老师才做了这个 ...

EC190708淘宝就没有几家卖的?连个PDF 文档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190708淘宝就没有几家卖的?连个PDF 文档都找不到。

有替代型号呀,你没有看评论区吗

网友(2022-12-09):
一键开关机可以定制,秒杀淘宝价,需要的可以私信我或者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