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通电的时候风扇转一下,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22-03-06):
第一次接通电源的时候,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几秒,然后就没有动静了。
再关闭插排电源重开,或者按电源键,都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连接任何其他硬件,只有主板CPU和内存,接电源。
这个是不是主板电路故障?

网友:
主板电池有问题

网友A:
换电源,换主板再试...

网友B:
估计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的是微星b75ma  ie35主板,来源闲鱼,突然开机不启动,测试发现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重启就是不亮机,网上爬了下估计是通病,或者主板电池耗尽了,测电池只有2.8伏,电源好的,还没解决,等换个电池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换主板再试...

更换电池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源保护了

怎么解除保护?

网友:
可以换电源试试,我刚碰到过一个,电源坏,换电源解决。

网友:
技嘉的双BIOS主板会有这样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解除保护?

我也有个这样。换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样。换电源

试了三个电源都不行,电源好好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主机电源有问题。拆下主机电源,短接绿线与任何黑线,如果电源启动,再测量12V、5V、3V三组电压,如果电压正常,说明主板、或者内存条有问题;如果主板可以看到有大电容明显鼓包,换掉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拆下内存条清理一下。以上步骤做完不见效,果断换主板。

网友:
不是说了电源没问题吗?碰到好多都是主板故障,有一个是CPU坏了,你这八成是主板不行了。

网友:
我的主机偶尔会出现开机风扇转一下然后没有动静了,等过了四五秒风扇重新启动然后正常进入系统。这种情况偶尔会碰到一次,不是每一次开机都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先清空bios试试,不行就刷一下bios试试,还不行就换电源,然后是换板子,最后是换cpu。

网友:
之前我也有过,后来把灰清一下,竟然好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2022-04-21):
我也有个,然后换主板cpu了,电源好好的。

网友:
查找故障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看主板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BIOS出了问题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往轻去想是内存槽脏了,但更多是主板问题,尝试用毛扫+吸尘器打扫一下重插内存条试试看,不行换个电源试试,还不行换主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