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M3218用富晶FS9721,9711主控的自动量程万用表都可以接出RS232数据输出功能

楼主(2022-03-06):
原来都这么简单。

用个光耦就可以,输出RS232,可以用转USB的小板,接电脑上。可以不断的记录。要合适的软件。

楼主:
表是裸片的。要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105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95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0&highlight=DM3218

网友:
感谢分享,拆开我的万用表看看能改不.

楼主(2022-04-17):
可以吗?哪些芯片可以

楼主(2022-08-05):
必须找到66脚那个开关

网友:
232输出有很多成熟电路可以选择。

网友:
ut210e能不能改232呢,

网友(2024-09-21):
fluke 15b可以加串口输出吗?测量过程中会休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