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索尼组合音响V725缺少排线求解

楼主(2022-03-06):
十几年前收藏了了一套索尼v725组合音响5件套加一对音响,时至今日拿出来发下排线都没有了。那里可以找到排线

网友A:
这东西没单卖的,早卖了垃圾。
想使用,只能根据维修手册,自己接线了。

网友B:
直接接上,线序没有交叉的

网友C:
感觉你这排线不少,只是插接头有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单卖的,早卖了垃圾。
想使用,只能根据维修手册,自己接线了。 ...

缺少太多排线了。我就两条排线,一个还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上,线序没有交叉的

没有排线,咋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这排线不少,只是插接头有损坏的。

排线少很多,我就两条,一个还是坏的。

网友D:
不知道能否用手机拍照翻译一下接线口的日文看看是啥意思,我个人觉得只保留功放机接电脑或者其他音源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能否用手机拍照翻译一下接线口的日文看看是啥意思,我个人觉得只保留功放机接电脑或者其他音源就可以 ...

想情怀,但是我个人小白一个。

网友E:
某鱼上找一下索尼音响排线,也许会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鱼上找一下索尼音响排线,也许会有收获

谢谢,已经尝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尝试过了

早期的电脑硬盘用这种排线,去废品店看看,应该能遇上,插头可能也可以用电脑的,只是按需要自己加工一下,希望能维修好,搞电器的就是有点喜欢挑战这种淘汰的物品,话说回来,索尼的质量很好的,特别是电位器!

网友:
觉得8楼说的对,最后一张图片看的,留从下往上第二台,那个是功放,外接AUX,就是一头是双莲花接口,一头是耳机3.5mm接口的,插电脑、手机都可以。

网友:
索尼组合音响有几种排线不知道淘宝那里电气设备上排插头有没有一样的

网友:
索尼组合音响MD-7是7芯的

网友:
fc排线!这个参考一下,买回来自己diy!
要几pin的买几pin的回来自己拼!
【淘宝】https://m.tb.cn/h.fMB53wF?tk=neH12gU3Lm4「FC6/8/10/16/20/26P IDC2.54mm 扁平灰色排线LED屏连接JTAG下载线」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线能找到,但是这种非标接头难找,估计只有日本才能找到,毕竟这是进口的机器。

网友:
搜维修手册,自己接?

网友:
IDE线自己接吧,是我都改成JR45.用网线

网友:
实在不行就焊接线,引出来,这是事我也经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