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J1900主板能做啥?

楼主(2022-03-06):
心血来潮闲鱼淘了块游娱宝盒的主板,跟卖家买了64G电子盘,想着自己有个内存。就省下内存钱了,结果到货装系统发现1G老内存装不上win10了,想下个深度的deepin系统玩一下,安装又提示说系统盘要求128G
现在不知道玩啥了,请问各位老鸟,有什么不需要公网的nas系统吗?
有什么可以直接做成电视盒子的系统不
出了这还能玩啥?
不会逼我重买内存吧?

主板真小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我在想买N3160、E2-7110还是J1900?

网友:
装win7当客厅机,看高清,或者当软路由,如果是千兆 网口的,

网友:
win7 x86你值得拥有,精简一下服务啥的,不过说实话不上大内存好像也没地方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我在想买N3160、E2-7110还是J1900?

E2-7110正在用,挺爽的,不过如果是准备买联想的拆机版的话最好有个心理准备,要改一些东西,我写过一篇帖子。

网友:
刷个openwrt加个samba就行,电视用VLC或者KODI就能播放

网友:
单网口的板子,不做硬件改动的话,刷入openwrt后装docker,跑脚本回回血吧

网友:
试试三杰的win10,开机内存占500M左右。

网友B:
这种板U一共多少钱?

网友C:
deepin系统使用手动分区,关闭自恢复分区就可以装在64G盘里面了。别用自动分区就行

网友:
linux折腾一切!简化版就是openwrt+docker

网友:
能做黑群晖

网友D:
这个做nas用吧,其他啥也干不了,要是当电视机,装个7还凑合,装个10以上的系统,就是内存加到32g,硬盘换成固态,照样肉的你想砸了它。
而且现在在线视频,这个看720p的还凑合,1080p很勉强,但是50/60帧那种会卡的找不到北,现在视频的清晰度越来越高,码率越来越大,这个也不行了。
软路由,待机10w还是差不多的,满载20w是有的,耗电大不合适。all in one,性能又太差,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只要不打游戏、作3D图,简单办公、视频什么的都够用了,win7精简版或win8精简版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nas用吧,其他啥也干不了,要是当电视机,装个7还凑合,装个10以上的系统,就是内存加到32g,硬盘换 ...

看来真得掏钱买内存了,现在nas系统有什么可以用手机自动同步和外网方便访问的么?群晖不是很懂,这玩意最多上两个硬盘。不上异地访问和自动备份手机文件用不了的话就很鸡肋。想装win10连接电视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epin系统使用手动分区,关闭自恢复分区就可以装在64G盘里面了。别用自动分区就行 ...

谢谢,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U一共多少钱?

我这U口有点问题的,150拿下

网友:
我用A10 5800K,标准机箱,8内存,在客厅看电视。又不缺那几十瓦功率,少用一次电磁炉能用很久了。

网友:
真是够小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真得掏钱买内存了,现在nas系统有什么可以用手机自动同步和外网方便访问的么?群晖不是很懂,这玩意 ...

内外网访问解决不了,你得想办法弄公网ip。其他的可以装可道云小点的文件存储和在线视频都搞定了。
大文件共享 用ftp。局域网看视频,安卓装es浏览器或者solid explorer。ios用infuse。
还有啥,对了,远程桌面软件一大堆,有公网ip直接上微软自己的远程桌面,这个是神器。
剩下的挂pt,下载用idm。可以装油猴插件,快速下载网盘文件。也可以作为网站服务器。
怕数据泄露有风险的话,可以用bitlocker加密。
总之windows系统做nas可玩度要远高于其他系统的,主要是软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