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把明纬S-350-27的电源折腾为可调电源

楼主(2022-03-07):
网上流传着明纬的350电源,闲着无事把手上淘回来的一个电源给改了,只改动调压,不做恒流改变
大部分改动与网上大同小异,因为限压原机自带,不做后端的改动;只是增加辅助电源,调压电路
0-30V 可调压
辅助电源临时用外挂18V

原理图,主控IC用TL494 ,输出27V 电压保持不变。

图片来源隔壁某矿论坛,感谢phjzg 的帖子

IC的PIN15电压比较输入端,调整PIN2的电压变化就可以改变输出的电压值,下图A点的R48 需要与VDD 断开
由于IC的供电依靠副变压器的反馈电压供电,当输出低于7V时,IC 便关闭工作状态,所以要实现0V 启动,必须让IC在7V以下保证正常工作,这就是外挂电源的重要性。
了解了上面两点就可以动手操作了

PCB图

改动位置,A点断开,C点断开即可

改变如下:

下图,黑线是GND,红线是VDD 来自于13脚, 也可以取 18V 12脚的电压进行控制
R48 电阻端跟GND 并一个旁路电容,以防产生环路震荡

外接辅助电源,连接上图两根较粗的红、黑线就可以

初步调试,输出0-30V 电压
飞线出来,下周接上多圈电位器和表头,继续上图,待续。。。。。。。

网友:
探讨下明纬S350改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7329-1-1.html
S-350-24电路图及PCB背板元件位置分布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5824-1-1.html

网友:
罕见!JBL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还是你厉害,,元器件标注的那么清楚,,没有少下功夫吧

网友A:
A点断开是不对的,因为这样断开,激励电路工作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断开是不对的,因为这样断开,激励电路工作就不正常了

是的是的, 整理还欠缺了,回头修正下不对的地方

网友B:
高手啊,自己还有一个SE600的48V明纬电源还在吃灰中,卖也卖不了几个钱没人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自己还有一个SE600的48V明纬电源还在吃灰中,卖也卖不了几个钱没人要 ...

挂闲鱼50块钱应该好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挂闲鱼50块钱应该好卖

运费抵下来也就三十都不到,毕竟这个太重了,这边运费贵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费抵下来也就三十都不到,毕竟这个太重了,这边运费贵死了

唉,豆腐盘成肉价了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外面的散热孔有点小担心,0-50V,电压电流可调,上100V也简单,就是太高怕电着自己,哎!瞎折腾,本来就有一台0-30V,5A可调!

网友D:
真厉害 我一堆12V和36V的 不知道怎么玩

楼主:
接线的内部,断开R23,J22焊接电源(暂时外接JBL的18V电源)和调压电位器;其实改电流也是一个道理,R45是限流比较器的分压点,用同样的方法改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待更新,发帖的图太大了,找不到修改帖子的地方,请各位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厉害 我一堆12V和36V的 不知道怎么玩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7329-1-1.html
二楼已经把原理贴出来了,稍微研究下原理就可以。先改电压,消化了,电流部分就不难了。30V以内改动不大的;50V 就要把保护的几个器件拆掉。按部就班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
继续改进

下图是改进的正面器件,两个红框的电阻R12,R9拆除,对应左边的原理图器件;
外接电源连接图上的+ 和GND ;

电位器的原理接法,打叉的位置断开,从电阻飞线到电位器的中心点脚位,电位器的两端分别是电源的正负端,为了减少远距离的寄生参数的漂移,增加了一个金属膜电容。上图的三根黄红线,一楼帖子的A点标记位置有误,谢谢18楼兄弟指正,下面是修正的线路图,A点断开,R23飞线电位器的可调端

下图是输出电压的最大,最小值,换上了正经点的电位器和增加了表头,限流部分调整有空再折腾,改个调压电源方便有时候做测试,人生就是不断的在折腾各种事情

人比较懒,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断开是不对的,因为这样断开,激励电路工作就不正常了

请看完整改造过程。断开A点是连接电位器用,改变A点的电压去改变内部比较器,实现电压输出可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看完整改造过程。断开A点是连接电位器用,改变A点的电压去改变内部比较器,实现电压输出可调。 ...

A点是接调流电位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点是接调流电位器的

是的,标记错了,谢谢指正,误人子弟了

网友:
只改0-30V,外接电压可以直接并接到C点,无需断开原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