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电磁炉8550三极管代换问题,谢谢帮帮团的帮助检测。

楼主(2022-03-07):
电磁炉用的对管是8050SS与8550,测量8550刚开始用红笔搭在2脚,黑笔搭1脚测不到压降,黑笔搭在3脚测得压降有0.67v左右,只有一组压降数据,以为8550坏了,多多与马云找不到卖8550的,只有S8850,SS8550,网上说SS8550能代换8550,到手后测SS8550,红笔搭2脚,黑笔搭1脚有0.9V压降,黑笔搭3脚有1V左右压降,换上后电磁炉开机不捡锅,最后怀疑可能是买的SS8550有问题,换上原来的8550居然好了。现在网上没卖前面不带S或SS的8550,请问可以用啥型号的带代替,或用其他型号的对管可以代替8550与8050SS的对管?

网友:
两种三极管的引脚功能不同,前者是e   c   b,后者是e   b    c。

网友A:
我的理解:前面带SS的只是能过的电流大点,是完全可以代换不带SS的,估计只是你买到假货了,因为你说压降达到了900多甚至达到1V了,这显然不对头。

网友B:
有什么不对么?

换个数字表多好。

网友C:
应该 是能代换的吧?

网友:
9014、9013

网友:
淘宝很多三元包邮20个8550或8050,还有带S和SS的。都是常见的管子

网友:
8050把后2个脚掰一下,兑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前面带SS的只是能过的电流大点,是完全可以代换不带SS的,估计只是你买到假货了,因为你说压降达 ...

原电磁炉的8550,二极管档位,红笔接B极,黑笔接C极,压降0.67V左右,红笔接B极,黑笔E极,测不到压降无数据。
新买到的SS8550,红笔接B极,黑笔接EC极,都有相差不大的压降,有两组数据,所有说8550与SS8550是不能代换的,是不同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 是能代换的吧?

SS8550不能代用8550,8550只能测得一组数据压降,而SS8550能测得两组数据压降。不是同一种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不对么?

换个数字表多好。

数字表优利德UT-61E,国产表里已经算不错的了,不关表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电磁炉的8550,二极管档位,红笔接B极,黑笔接C极,压降0.67V左右,红笔接B极,黑笔E极,测不到压降无 ...

8550是P结管,你说红笔接中间B极,我以为你是用指针表。

结果你说是数字表,P结管用数字表测,红笔接基极是错的,不应该有数据出来,应该另外两脚都没有数值,呈开路状态。

有数值就是击穿坏了。当然前提是拆下来测;不能在线测。

至于新管子,你又说红笔接基极,还测出0.9和1.0的压降,这明显有不是8550的参数,应该是8050的参数。

除非你表笔插错了,而且这压降值也不对,一般的数字表测量的PN结压降在0.5到0.7V左右,你这相差甚远。

PN结压降基本跟什么管子无关,所以怀疑你的表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SS8550不能代用8550,8550只能测得一组数据压降,而SS8550能测得两组数据压降。不是同一种三极管。 ...

实际应用中8550只是简称,正规型号中是没有8550的,原型号是2SC8550和2SC8050,是一个比较常见,常用,年代久远的普通元件。

后面出来的什么SS8550之类的,只是其他品牌的兼容型号为了沾光贴近原型号起名的,好处是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这玩意是啥,就像当年搞维修写稿子都用MF47表一样。

既然型号故意贴近,那么肯定功能也是差不多或优于的,毕竟半导体技术日新月异;所以理论上是能代换的。

新手的话,去某宝上买个2~30元的测试仪吧,帮助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电磁炉的8550,二极管档位,红笔接B极,黑笔接C极,压降0.67V左右,红笔接B极,黑笔E极,测不到压降无 ...

8550是PNP三极管,电流是从E极流向B极和C极,所以用数字表的红表笔接B极测量是不对的,因为数字表的红表笔是正电压,应该反过来,黑表笔接B极、红表笔分别接E极和C极,应该分别能测到2个相近的,0.5~0.7的压降值。请参考“苏州熊猫”坛友的回复,他说的更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50是PNP三极管,电流是从E极流向B极和C极,所以用数字表的红表笔接B极测量是不对的,因为数字表的红表 ...

你好,没插错表笔,我用黑表笔搭在8550 B极,红表笔分别搭在E与C极,万用表都没压降读数显示,只有将红表笔搭在中间脚,黑笔搭在第三脚才有一组0.67V左右的压降数据,搭第一脚测不出压降数据,这跟网上分享的数据完全相反,所以我才觉得奇怪。不知为啥会这样,这真让我搞不清这8550究竟是个什么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应用中8550只是简称,正规型号中是没有8550的,原型号是2SC8550和2SC8050,是一个比较常见,常用,年 ...

你好,我还有另一个万用表,我是确定没插错笔空才来提问的,我再用另一个万用表测量然后上图,再向你们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应用中8550只是简称,正规型号中是没有8550的,原型号是2SC8550和2SC8050,是一个比较常见,常用,年 ...

已经上图了,确实如我所测一样,用了两个万用表,都是一样的,只有红笔搭2脚,黑笔搭3脚有一组压降数据,其他怎么调换表笔测都没数据,而且管子是好的,所有我现在不确定电磁炉所采用的8550到底是个啥管子,好像买不到代换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50是PNP三极管,电流是从E极流向B极和C极,所以用数字表的红表笔接B极测量是不对的,因为数字表的红表 ...

已经上图了,确实如我所测一样,用了两个万用表,都是一样的,只有红笔搭2脚,黑笔搭3脚有一组压降数据,其他怎么调换表笔测都没数据,而且管子是好的,所有我现在不确定电磁炉所采用的8550到底是个啥管子,好像买不到代换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上图了,确实如我所测一样,用了两个万用表,都是一样的,只有红笔搭2脚,黑笔搭3脚有一组压降数据, ...

可能你原机的管子是坏的,或是ECB排列,看你拍电路板的丝印,不是有脚位标注么?看一下就是了。

这个参考覆铜板走线可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原机的管子是坏的,或是ECB排列,看你拍电路板的丝印,不是有脚位标注么?看一下就是了。

这个参考 ...

这个8550的管子没坏,电路板上的两个8550管子我就是两个都测了,而且两个管子都是红笔搭2脚,黑笔搭3脚,只有一组数据,其他无论怎么调换表笔都没有数据,以为两个管子都烧坏的,在网上买了SS8550的,换上后,电磁炉指示灯闪烁炉盘不捡锅不加热,查了很长时间没怀疑是把两个8550换成两个SS8550的关系,想到后换回上图测试这两个以为坏了的8550管子,结果马上捡锅加热正常。所有才觉得奇怪这两个以为坏掉的8550管子到底是啥三极管,跟网上8550的资料都不一样的,基本找不到代换品,上一下电磁炉的电路板,帮看看要是以后8558坏了,买不到,能用啥型号的对管代替使用,现在网上8550的基本都是带S或SS的,换上不捡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