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root 了之后如何再恢复?

楼主(2022-03-07):
手机root 了之后如何再恢复?如何去掉?

网友:
也关心这个话题!特别是root工具。等待有人回复。

网友:
刷官方包不就恢复了吗?好多年没刷机了忘记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3楼正解,仅仅恢复出厂设置应该是不行的,需要刷官方的包。

网友:
试试官方线刷包

网友:
刷个支持ROOT开关的TWRP

网友:
现在不都是magisk吗?卡刷个卸载包不就行了?

网友:
不需要线刷, 卡刷官包就行

网友:
刷root的手机,基本都是刷的第三方rec。rec里有root哪项,可以root。也有回复官方root那项的,一点就可以恢复官方rec了。
如果正好有升级包,正好升级一下就好了
也可以回复出厂设置,
不论那个方法,先备份,后操作。

网友:
重新刷一遍官方的包

网友:
20元找人刷官方包

网友:
哪个手机还能root,我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