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廉价电脑机箱要用的话最好先要做的事

楼主(2022-03-07):
电脑的机箱大多数的前面板用的是很细的线与主板接口连接,当USB接入耗电较大的设备如机械硬盘之类,电流供不上,往往会驱动不起来。可以用粗点的电线加强一下
有的前面板USB口和音频接口的地线是同一块铜箔,会在音频输出导入干扰,如果这样可以把铜箔划开,使数码地和模拟地分开,减小杂音

网友A:
廉价机箱装4个企业级硬盘共振有解吗?安钛克的P280,几年前买的,装上侧板就嗡嗡响好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廉价机箱装4个企业级硬盘共振有解吗?安钛克的P280,几年前买的,装上侧板就嗡嗡响好吵。 ...

试试 音箱用的脚钉  圆锥形 下面加大理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廉价机箱装4个企业级硬盘共振有解吗?安钛克的P280,几年前买的,装上侧板就嗡嗡响好吵。 ...

P系列不算廉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廉价机箱装4个企业级硬盘共振有解吗?安钛克的P280,几年前买的,装上侧板就嗡嗡响好吵。 ...

上硬盘的螺丝加减震垫,其它的估计还不如换机箱更省钱了。

网友:
淘个品牌机的机箱或者工控机箱稳当

网友:
换个好电源加个固态  775都能跑得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硬盘的螺丝加减震垫,其它的估计还不如换机箱更省钱了。

硬盘架贴了海绵条 两边都是1mm厚 硬盘架和螺丝原配也有硅胶圈 我感觉无解了

网友C:
淘了五个戴尔薄的标准机箱带电源,放黄鱼上没人问,做工还是可以,家庭办公都是还不错的

网友:
前板插口已经搞坏了我两个U盘了,现在买了一根延长线从后面插,另外音频口也有不稳定现象。

网友:
是这么回事,有的时候硬盘电机总停转除了触点氧化的原因,大部分原因就是线材不行,偷工减料,时间长了电源老化电压功率下降,再加上线损。够得着的话,可以剪短了再接上。

网友:
侧板拆下垫一本大书,防止共振

网友:
2.0的也就无线键盘鼠标的接收器这些,移动硬盘蓝色3.0的接口通常还是够用的。

网友:
楼主的前面板太落后了。改成usb3.0和hd音频也用不着多少钱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了五个戴尔薄的标准机箱带电源,放黄鱼上没人问,做工还是可以,家庭办公都是还不错的 ...

个人成立一个皮包公司,把电脑都架上,估计还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架贴了海绵条 两边都是1mm厚 硬盘架和螺丝原配也有硅胶圈 我感觉无解了 ...

你这个无解,要不因震动产生响声,只能把整个机箱的连接铆接的都加固成不存在缝隙。而且解决了上面的问题后,还有硬盘本身的声音,硬盘上盖是大平面,下面碟片高速旋转会对上盖产生一定的鼓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