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量产的U盘,换个系统就掉盘

楼主(2022-03-07):
周末无聊,把一部分看b站的时间挤出来,焊了个U盘
917双帖板+16g的mlc,两片双贴

这板子我买了好几个,很多都内部短路了,不知道为啥

反面,焊完之后用酒精擦干净果然好看了许多

和外壳合体,果然威武
可问题来了,在量产成功的机器上,跑圈啥的都没问题,可是换了另一台机器,指示灯一直狂闪,就是读不出,然后再插回来,又是好的,反复几遍,终于掉固件了,懒得折腾了,917果然不是不太稳,而是太不稳,等哪天有空还是上3267或者安国吧

网友A:
安国有usb3.0的主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国有usb3.0的主控吗

有的啊,至少有2个型号,很多联想的大容量3.0U盘用的都是

网友B:
917E版的主控?兼容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7E版的主控?兼容太差

e版?不清楚啥e版,不过这个跳线和淘宝哪几种都不一样,确实拉胯,以后不买这种便宜板子了,跳线图都没有

网友:
洗洗主控看看是不是917带缀号E

网友B:
引用 楼主:
e版?不清楚啥e版,不过这个跳线和淘宝哪几种都不一样,确实拉胯,以后不买这种便宜板子了,跳线图都没有 ...

我这个检测是917E版,估计和我这个一样也是E版,我这个C1、C2贴小件了

网友C:
量产的时候降下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检测是917E版,估计和我这个一样也是E版,我这个C1、C2贴小件了

对,一样,同一批还有另一个板子,和这个差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的时候降下频率试试,

我已经把ddr给去了,再降频,我还是直接用2.0的吧:)

网友:
我这几天也折腾了917,太垃圾了,量产成功之后有容量,拔下来再插上之后就没有容量了,有盘符,没容量,或者插电脑之后指示灯闪几下就熄灭了,而电脑没有任何反应。换了各种版本的量产软件基本上都是这情况,3片917上面焊3种F都这情况,三片917用了两种不同造型的板子来折腾都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检测是917E版,估计和我这个一样也是E版,我这个C1、C2贴小件了

有的丝印是有E,但你这个没有啊。是芯片精灵测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的丝印是有E,但你这个没有啊。是芯片精灵测出来的?

是的,我这有三种917板,也有丝印带E的,图片里板子量产前能看到是E版,量产之后就没法检测了,软件无限格机。总之917D版还不错,没有e版的怪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这有三种917板,也有丝印带E的,图片里板子量产前能看到是E版,量产之后就没法检测了,软件无限 ...

有人说917和芯片精灵不兼容。看来 D 和 E 都不能从丝印区分,要软件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