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号水泥电阻

楼主(2022-03-07):
拆了几只水泥电阻 测量阻值 水泥电阻坏了吗?

四只小的 只有一个测量正常 这玩意也会坏吗?

网友:
你喊,小、小、小,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没有什么不能坏的,这个发热大了肯定会烧

网友A:
我看你测量的这几个小的电阻不都挺正常的。350Ω的电阻测出来354左右,不正常?400欧姆的测出来408.不正常吗?

网友:
记得论坛里温总也有一个这么大的电阻。

网友B:
这是线绕电阻,不是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测量的这几个小的电阻不都挺正常的。350Ω的电阻测出来354左右,不正常?400欧姆的测出来408.不正常 ...

这个350欧姆 测量显示354我知道正常

这个400欧姆的为什么显示0.408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350欧姆 测量显示354我知道正常

这个400欧姆的为什么显示0.408呢

0,408kΩ,乘以1000,你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350欧姆 测量显示354我知道正常

这个400欧姆的为什么显示0.408呢

0.408是千欧(屏幕上边的KΩ),换算成欧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350欧姆 测量显示354我知道正常

这个400欧姆的为什么显示0.408呢

0.408千欧,408欧姆,误差范围内。

楼主:
哦哦 谢谢 我以为是坏的 差点想扔掉了 谢谢学习了

网友C:
楼主有点太着急了,档位都没看就认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点太着急了,档位都没看就认为坏了

呃 UT136B这个没档位 是自动的 我眼一看测量数据不一样 以为是坏了 接触的少 慢慢学习中 嘿嘿 昨天拆了一吨的通讯机柜 捡了几个不值钱的玩意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350欧姆 测量显示354我知道正常

这个400欧姆的为什么显示0.408呢

0.4KΩ。。。。

网友:
这不是水泥电阻。

网友:
还有一种波纹的,是康铜片绕制的,不知楼主见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UT136B这个没档位 是自动的 我眼一看测量数据不一样 以为是坏了 接触的少 慢慢学习中 嘿嘿 昨天拆了一 ...

如果捡垃圾,要么找贵金属含量高的,要么找电子元件密集的板子。
你这明显是外行,只找个头大的,这些东西价值不高,大功率电阻家用是用不上了,卖也不容易脱手,因为这类东西是工业用的,人家单位不会从你手上再收二手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线绕电阻,不是水泥电阻。

说对了,水泥电阻不是这样的。

网友D:
第三张电阻都短路了还测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三张电阻都短路了还测啥啊

你怕是不知道有阻值很小的保险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