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大佬多,帮忙挑选哥 30V 10A 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2-03-07):
论坛大佬多,帮忙挑选个 30V 10A 的可调电源,也可帮忙推荐价位差不多的,目前已知三个型号,不知道哪个做工好点,主要修笔记本用,先谢谢各位大佬。

汉晟普源  HSPY-30-10     30V/10A
科睿源     KA3010P         30V/10A
优利德     UTP1310         32V/10A

网友A:
肯定优先选择优利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优先选择优利德了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优先选择优利德了

900以内吧

网友B:
有台KORAD KA3005D 感觉稳定性一般

网友:
如果能接受DIY的话,看看这个如何?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坛友买过这个,值得入手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B%E6%97%A0%E6%B2%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台KORAD KA3005D 感觉稳定性一般

谢谢大佬

楼主:
900 以内吧

网友C:
珠江通信电源1002H,可以调10V到30V电压,电流5A到50A电流,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吧,做工肯定比那些好,而且还便宜两百都不到就可以买到新的,看你技术就是要加电压表跟电流表,有需要我有这货,嘻嘻

网友D:
修笔记本要这么高档的电源吗??
看到好多维修主播就一台30v5a普通线性电源,可编程感觉也就那样,按几下按钮不如直接扭!
貌似上面的都是开关电源,不选用线性的吗?

网友E:
短时间精密测量的话用线性电源,稳定干扰小!长期大电流充电、实验用开关电源,效率高发热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时间精密测量的话用线性电源,稳定干扰小!长期大电流充电、实验用开关电源,效率高发热小! ...

便宜线性电源真谈不上稳定

网友:
年前买个二手的,零件仓库卖的,30V10A,德邦物流到家才几百块钱,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珠江通信电源1002H,可以调10V到30V电压,电流5A到50A电流,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吧,做工肯定比那 ...

太大了 有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笔记本要这么高档的电源吗??
看到好多维修主播就一台30v5a普通线性电源,可编程感觉也就那样,按几下按 ...

线性的太大了 桌子放不下

网友F:
修笔记本,15V5A足够了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笔记本,15V5A足够了撒

现在很多游戏本200W以上了

网友G:
维修不差钱 首选科睿源30V10A的,然后找一个12a的电源做测试游戏本用,我自己买了个10a的,买了个睿登6024diy了一个,至于线性还是非线性,难道原装的电源都是线性的吗,atx电源是线性的吗,所以对电脑来说没啥区别,精度最好4位显示,维修待机低的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维修不差钱 首选科睿源30V10A的,然后找一个12a的电源做测试游戏本用,我自己买了个10a的,买了个睿登6024d ...

好的 谢谢大佬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