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13串3并18650锂电充不进去电是什么原因?保护板故障?

楼主(2022-03-07):
电动车,天能,48v,6a,13串,3并18650电池,放电口电压还剩下47v,充电充不进去,插充电器绿灯换充电器还是绿灯,测每组电压都是3.62,总47v,经过保护板还是47v
怪的狠,昨天拆开还不能充电,今天试了几次都不能充电然后突然插上就充电了

网友A:
要么充电器坏,要么保护板挂了,充电器直接充电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充电器坏,要么保护板挂了,充电器直接充电芯试试看

充电器肯定没问题,换过
好奇怪,拆开还是充不进去,测完电压也充不进去,放了一段时间再试居然能冲进去了

网友B:
充电器的电压太低了,锂电池的充电电压至少要13*4.2=54.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的电压太低了,锂电池的充电电压至少要13*4.2=54.6v

充电器肯定没问题,换过,54.6v
好奇怪,拆开还是充不进去,测完电压也充不进去,放了一段时间再试居然能冲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