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练习一下风枪拆芯片,悲剧了

楼主(2022-03-07):
风枪买了很久了,一直没拆过芯片,刚才试了一下,找个旧手机,没成功啊。抹油,中档风速吹,用刻刀从边上撬,结果分层了,分层了。最后都弄下来,发现芯片下全是胶。请问一下,是不是使用方法不对,还是就是一次性拆不了?谢谢。

网友:
你这完全是硬撬下来的,换个大点风嘴温度和风速凭感觉调

网友A:
温度350风速3挡,吹个几十秒慢慢实验的翘,这种带胶的芯片你在拆个几十个基本就会了。多练练,看是看不会的

网友:
听说是要多练习自然有感觉了。

网友B:
厉害,初学者就开始翘有胶芯片,佩服

网友:
据说拆芯片要用大风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初学者就开始翘有胶芯片,佩服

手机芯片是不是都有胶?

网友:
风嘴太小了。经验是失败中得到的。

网友:
失败很正常。 网上那些轻轻松松取下的视频,背后都有无数个失败的教训

网友:
这么小的风嘴是不是会把边上的小零件全吹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350风速3挡,吹个几十秒慢慢实验的翘,这种带胶的芯片你在拆个几十个基本就会了。多练练,看是看不会的 ...

再拆几十个。。。。。。

网友:
温度和风速要调合适,风嘴换大点

网友:
换最大的封嘴,螺旋风吹。然后温度自己慢慢把握 反正是废板子,先350度起,慢慢练习。有胶的一般吹了会爆锡。爆了以后再撬。

网友:
把那个小风嘴取下来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
嘴子用的就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芯片是不是都有胶?

手机基本上都有,几十块的老年机都有可能有,先从烂台式机,笔记本主板练习比较好,熟练拆装过后才拆无胶手机芯片,多网上学习有胶拆装然后动手,另外热风枪要用好一点的,风嘴大一点的

网友:
这活,对新手来说确实不简单,火候,风速,加热时间,均匀度,要求太高,
我都练费好几个了,现在勉强能换网卡芯片,QFN那种的,大点的芯片也废。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学用热风枪,不过是吹普通的集成块,芯片级还是熟练点再搞

网友:
先找些报废主板来练手啊。

网友:
去废品站买十斤的费主板 拆完后应该可以换个无胶的芯片了 有胶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