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电源冒烟了,请高手看看这是啥零件

楼主(2022-03-07):
笔记本电脑电源冒烟了,请高手看看这是啥零件,像收音机的455晶振,就是小了一点。

网友:
电容,边上写着c1呢,要是只有这个坏了拆下来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保险丝,封装不同

网友:
保险丝 保险丝

网友:
边上写着c1 肯定是电容

网友:
拍图不对焦,看着好费眼

网友:
冒烟估计就是电容了,正常保险很少冒烟,都是直接炸。

网友:
应该是电容,保险丝一下就完了,没机会冒烟。

网友:
0.1微法的校正电容。

网友:
是电容,100v0.1uf。购买的话运费比配件可贵多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会是保险丝,这是输出部分,一般没有保险丝

网友:
貌似安规电容

网友:
丝印是C1也就是电容,这是方形电容,常见的,板子上拆一个注意点耐压,容量,换了就行,再查下涉及的原件。保险一般都是棕色。

网友:
电容,保险坏了,往往是别的零件引起的,而不是保险本身

网友:
电容,丝印写着C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