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整备 44年的上海缝纫机

楼主(2022-03-07):
百元预算,买来缝鞋垫,偶尔缝床被罩
之前买过一个塑料的,非常不好用,老妈陪嫁的飞人缝纫机在千里之外的老家,不太可能带过来
决定本地收一台,周六周日在小黄鱼上筛选了几个,照片看着可以并得到回复的两台,上门试机还行就带回来了

合格证显示78年3月20,机头钢印780321

机头运转比较流畅
发现这块皮带护板不会弹,像是之前弹簧没挂好

侧边撑杆座之前漏打一颗螺丝

台面板这么多年过去,有开裂和剥落

把机头拆下来,毛刷清理了毛屑和浮灰,用WD40给加注所有机油孔
台面板起翘的注胶,夹子固定

皮圈和皮带老化,网上有配件卖,直接换新

网友:
整好又可以传承下一代了,就是不知道这手艺能不能传承的了

网友:
WD40洗喷干净老油泥,上缝纫机油,圆皮带换掉并打上鞋油。老机收拾收拾比塑料的好使。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一台,有点跳线,什么时候好好搞整一下,一直想买一台电车,没遇到合适的。

网友:
我家有3台 我妈妈说还是华南牌的好点 我也会用

网友A:
wd40就是缝纫机油

网友:
78年的,比我年纪都大,我们那好像都是凤凰还是上海的...

网友:
以前家里的是蝴蝶牌的,那个台板真结实,好像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40就是缝纫机油

wd40主要成分是煤油,确实可以用

网友:
我家还有一台蝴蝶的,保存状态良好

网友:
主要佩服纸片的合格证还在,并且保持完好

网友B:
家里有一台华南牌的五斗机器。就是皮带坏了,没有其它问题。
现在上面都是满满的回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一台华南牌的五斗机器。就是皮带坏了,没有其它问题。
现在上面都是满满的回忆。 ...

老皮带是牛皮的,要经常打皮鞋油保养。不用机器了把皮带卸掉防止它拉长了。

网友:
我家的缝纫机还在使用。旧的是协昌缝纫机厂的蝴蝶牌,新的是上海缝纫机厂的蝴蝶牌。新的说明书还在,应该是30多年前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