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定压功放翻车,似乎不甘心,请教坛友思路

楼主(2022-03-07):
首先声明:以前只是在杂志上见到功放的图纸,实际没接触真实的机器的维修和测量。
单位一个功放话筒时偶尔无音,替换下来后拿来练练手,通过研究才知道是定压功放,与家用有点区别。这个机器有7年左右了,但平时用的不多

前壳 左侧是电平指示和输出喇叭切换,右侧是调节旋钮,mic-2输入,还有个PROMPT按钮(按一下自动发出固定音乐),拆开后发现是块集成发出的。

后壳 右侧输入和MIC输入,左侧是输出接线卡子(具体叫啥名不知道)

里面总图
左上是阻抗匹配变压器,左下是变压器,
3根一组去整流,2根一组去继电器整流

山寨风格,电源和信号线也理清楚了。功放管用螺丝固定在机壳上。
----------------
起先以为是接触不良,盲焊后还是依旧

后mic插座内部构造
查到个维修例子说是继电器的问题,
拆下继电器也没发现问题,触电挺好的

同型号继电器(测试没问题)买回来后换上,用电脑输入信号,
电平指示(从中间板上引出来的)是正常的,说明前级是正常的。结果喇叭连音都没了(用另一个正常机器测试喇叭是正常的)。问题大了!
-------------
每次测试都要拿到特定位置连上喇叭(具体内部构造不熟悉),来回太费事,机器也挺重的,手头也有个大喇叭(还没看具体参数),后面接线柱也有个8欧的指示,

也知道可以把断开功放板信号与前置板的连接,用个其它播放设备代替前级来测试。
关键是喇叭的接法?另外短时间不接散热片测试可以吗?(有喇叭和无喇叭)

网友A:
检查一下 电位器吧

楼主:
这是在门头装修工地捡到的一个吸顶的喇叭,谁能给解释一下阻抗变压器上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 电位器吧

电位器很少动的

网友B:
如果有信号仪,从后级往前级加信号,看喇叭响不响,不响的这级就是故障点。如果没有信号仪,就用干扰大法,手抓一金属针,也是从后级往前级触碰三极管或者运放输入端,正常的话有交流声,没有交流声的就是故障点。越往前交流声越大。
这类简单功放,我最多3分钟找出故障点。

网友:
金士盾 功放
看输出接口,还是个多路输出

网友:
看来是一个纯分立元件的功放,估计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去变压器的线、出变压器的线),简单测一下功放部分输出管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信号仪,从后级往前级加信号,看喇叭响不响,不响的这级就是故障点。如果没有信号仪,就用干扰大法, ...

关键是喇叭的接法?另外短时间不接散热片测试可以吗?(有喇叭和无喇叭)

网友:
这种定压喇叭音质不好,声音很奇怪,不生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喇叭的接法?另外短时间不接散热片测试可以吗?(有喇叭和无喇叭) ...

定压输出就是在定阻的电路上加了变压器输出大概120V,这种功放输出需要接定压转定阻的变压器才能接喇叭。你说的这种故障顺藤摸瓜沿着线路找应该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喇叭的接法?另外短时间不接散热片测试可以吗?(有喇叭和无喇叭) ...

你不是有定压喇叭吗?你就随便接上检修,烧不了。功率管散热问题,短时间测试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发热严重,可以用棉花沾水固定在功率管上。

网友:
分立元件的功放,做工很简单。从楼主的表述来看,楼主对这种功放的结构还不是很清楚
这其实就是一个加了输出变压器的OCL功放,建议先学习一下OCL功放的原理,然后从中间那块功放板开始查起
看看功放部分正常不,有问题排除,没问题向前查前级板,就是很多电位器的那块,逐级查找,故障点应该不难找

网友D:
这输出变压器咋只有四棺线?输出端子I即么多输出端子,这扩音机是咋工作的?有点看不清楚。

网友:
本人手里有定压功放一台 60解君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压输出就是在定阻的电路上加了变压器输出大概120V,这种功放输出需要接定压转定阻的变压器才能接喇叭。 ...

你说的120v指什么,怎么测到?家用的是几乎为0,这个末级功放管的中点电压正常是多少?

网友E:
楼主没说啥故障现象。还有这是定压功放,去掉输出变压器跟普通定阻功放差不多。
这种机好修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说啥故障现象。还有这是定压功放,去掉输出变压器跟普通定阻功放差不多。
这种机好修的很 ...

单位一个功放话筒时偶尔无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输出变压器咋只有四棺线?输出端子I即么多输出端子,这扩音机是咋工作的?有点看不清楚。 ...

2进3出,输出有根黑色的,拍摄角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2进3出,输出有根黑色的,拍摄角度的问题

对应输出桩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这是接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