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用了如意烧后,如何还原?

楼主(2022-03-07):
AI Partition分区后,又用AI Burn烧录了ISO
如果想把优盘恢复还原到初始状态,如何操作呢

网友:
再烧回来,还是用那个软件

网友A:
AI Partition恢复原有单分区

网友:
选1个分区,在烧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 Partition恢复原有单分区

选一般磁盘,再点空间分割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没错,就这么点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就这么点下去

测试成功,提示分割后数据全部损毁,确认后说移除装置重新插入,就又变成了普通优盘。
看来还原只需要用AI Partition,和AI Burn没关系了

楼主:
问题又来了,还原后优盘的读写速度从原来的每秒100多M,降到了20多M
是不是需要重新量产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速度

网友A:
我的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就重新开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就重新开卡吧

重新开卡就是量产吗?能给个教程链接吗,谢谢

楼主:
解决了
机箱前后的3.0口都插了下另一个3.0的盘,用ChipGenius看了下,都显示usb2.10,但是设备管理器里还显示有3.0驱动……
索性把电脑的USB3.0驱动重新安装了一遍,重启后再插上盘,速度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