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实在搞不定了,装上颗粒 ce通道不知道怎么弄 求助大佬怎么调

楼主(2022-03-07):
装上颗粒  ce通道不知道怎么弄  求助大佬怎么调

网友A:
不知道跳线第一个颗粒旋转180度贴

网友B:
单ce颗粒不需要跳线,考虑颗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跳线第一个颗粒旋转180度贴

旋转180后直接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ce颗粒不需要跳线,考虑颗粒问题。

不是颗粒问题,兑换过也一样

网友:
1ce不是应该拆了所有的跳线么

网友:
如果找不到跳线那要换个板子了

网友:
1ce按道理什么跳线都不用管的,先互换颗粒看看

网友:
按理说CH0CE0不可能为空,只有一种可能F1颗粒贴反了才会导致本该在CH0CE0位置的CE跑到CH1CE0上去了,刚好反面的F2颗粒也贴反了,所以本该在CH1CE0位置跑到CH0CE1去了

网友B:
不嫌费事可以拆主控测量,顺带练练手,2258xt 46xt 58g ps3111都拆了量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嫌费事可以拆主控测量,顺带练练手,2258xt 46xt 58g ps3111都拆了量过了。

奈何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
搞好了吗,我的也有和你的差不多一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