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林内燃气热水器REU-16RFA故障代码11,维修思路

楼主(2022-03-07):
14年初买的林内JSW32-A,最近开始出现不打火的故障,打开热水龙头,反复打火几次,有时能点火成功(但伴着强排风机的共振的噪音,工作一会就正常了,之前一直没有这问题),有时点火成功几秒又熄灭了,有时彻底无法点火。火焰检测针和点火针都打磨过,点火针的距离调小了一点,也没什么改善。点火不成功时,故障代码是11,这个代码的网上查上的有很多,排除了水路的问题,进水的过滤看了很干净,热水出水量也很大,排除了水垢的问题,问下大家,会不会是水气连动阀的问题?

不知道哪位知道拨码开关有定义

问下大家这个水气连动阀吗

强排,拆开看过,是无刷电机

火焰检测探针

点火针

网上找到的电路图

pdf文件,有需要的PM我或留下邮箱

网友A:
Y FR 黄, 把这个火焰检测针拆下清洗烘干.

网友:
这个很高级,估计是水气联动阀的膜片破了

网友:
燃气要点燃,首先条件时燃气的浓度和点火时间。正常的应该是先通气几秒后在点火,这个要先检查。
在一个是点火能量是不是充足,电火花是不是大。点火针调近了不见得好。

网友:
重点看看进气电磁阀,这个没有水气联动阀,

网友B:
我15年的万和就已经全部电磁阀+比例阀了,很稳,这个看起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5年的万和就已经全部电磁阀+比例阀了,很稳,这个看起来差不多

谢谢,周末检查下

网友C:
没气吧,看看供气电磁阀,有三个呢。

网友D:
先更换风压开关试试,林内很多都是风压开关问题,如果无效就再检查燃气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气吧,看看供气电磁阀,有三个呢。

昨天又把火焰检测针打磨了下,放在火上烤了下,还是打不着火,可以看到点火针的火花,声音也很响,还真有可能是在供气部分的问题,平时没时间,只能周末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更换风压开关试试,林内很多都是风压开关问题,如果无效就再检查燃气电磁阀。 ...

我看了下网上的视频,对比下,我的好像没有风压开关

网友E:
有电池吗?如果有,先换电池。电流小电磁阀不启动的,修热水器的说,先不管啥原因,先换电池。。。

网友F:
有没有电磁阀吸合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电池吗?如果有,先换电池。电流小电磁阀不启动的,修热水器的说,先不管啥原因,先换电池。。。 ...

强排的,没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电磁阀吸合的声音

有滴嗒滴嗒的几次吸合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滴嗒滴嗒的几次吸合声

嘀嘀嘀是打火。而当的一声的是电磁阀。。要分清。。这两个如果没问题再进行下一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嘀嘀嘀是打火。而当的一声的是电磁阀。。要分清。。这两个如果没问题再进行下一步检查 ...

当当的声音也有几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滴嗒滴嗒的几次吸合声

过年前修过朋友的一模一样林内型号也跟你一样。问题也是跟你的一样点火困难。刚开始以为风压开关,这款没有风压开关,没有水气联动阀的膜片,问题还是出在水流传感器上拆下清洗下正常了。你把水流传感器全部拆下清洗。看看里面水轮转不转。水流传感器5v供电三根线红黑正负,黄色信号线。拆下供上电用嘴吹看信号线有没有5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年前修过朋友的一模一样林内型号也跟你一样。问题也是跟你的一样点火困难。刚开始以为风压开关,这款没 ...

谢谢,这个信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Y FR 黄, 把这个火焰检测针拆下清洗烘干.

昨天打磨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