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最近准备给车子安装个氛围灯,汽车插头段子这么拆

楼主(2022-03-07):
最近准备给车子安装个氛围灯,但是不想剪电线,网上买了一个汽车插头段子取出工具,结果看见插头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用拿个工具这么取出,请问家里的大神门,有没有这方面的介绍资料啊

网友:
好歹图片也上一张吧

网友:
氛围灯功率不大,直接上t型取电端子就行了,不需要另外破皮。

网友A:
大把USB口的 即插即用 简单到爆

网友B:
改氛围灯?改成豪华农村娱乐包厢那种?

网友:
某宝在有专用工具

网友C:
段子取出工具,从插头的那一端往里插,插进去就会别住卡扣,别住了卡扣就可以从线的一端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段子取出工具,从插头的那一端往里插,插进去就会别住卡扣,别住了卡扣就可以从线的一端拉出来了。 ...

我知道,主要就是看插口不能分辨里面是什么类型的卡扣用那种类型的端子取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把USB口的 即插即用 简单到爆

是的 已经决定用USB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氛围灯?改成豪华农村娱乐包厢那种?

哈哈   主要就是瞎折腾   就向买了房子的时候这么的也得给房子里添加点啥或者折腾点啥

网友:
取保险丝的话一般里面都有个白色的夹子,找出来然后夹取就行了,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