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规矩不懂得电路发上来做个记录 UC3843电路疑惑

楼主(2022-03-07):
就这个图 2脚电压反馈脚接地可以理解一脚补偿脚连接的TL431 光耦做电压反馈这个也理解  就这个W2F是什么鬼? 芯片上电瞬间BC脚的电容看做一个导线导致基极0v,EB导通 然后EC导通后 1脚 0v?让芯片检测到过压 6脚输出高电平时间减少么。 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A:
那个规格书说的,这是软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规格书说的,这是软启动电路

还真没找个正儿八经的数据手册查看

网友B:
颈椎治疗仪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规格书说的,这是软启动电路

都是英文 看到英文就头大了 明天用电脑翻译一下 看这个电路还是不太明白 芯片vcc有启动电压后 8脚输出5伏基准电压 5伏通过r2电容到地 电容通电一瞬间相当于一根导线 这时BC109基极是0伏导通 把1脚高电平接地  这时电流检测电路没有导通3脚电压比较器的同相端是0伏  反向端被BC109也接地了 这时电压比较器怎么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颈椎治疗仪的图~

这都能看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英文 看到英文就头大了 明天用电脑翻译一下 看这个电路还是不太明白 芯片vcc有启动电压后 8脚输出5伏 ...

1脚电压由低到高,那么比较器的翻转电压也由低到高,就是RS的每次翻转电流由小到大。
变压器初级电感让每一波电流从小到大,启动后由小电流翻转到大电流翻转其实就是强制窄脉宽到正常脉宽,就叫软启动。

楼主:
电压过压后,1比较器反向端高于同向端,1比较器输出低电平,这时2比较器电流检测脚肯定是高电平,2比较器同向端大于反向端输出高电平,rs触发器Q非输出高电平,uc3842 6脚输出低电平,芯片控制的三极管或者场馆停止,直到输出电压等于正常值,芯片才控制三极管或者场馆导通。那么有什么前提条件下uc3842降低输出脉冲宽度(芯片有输出就是输出的时间短停止的时间长)???

楼主:
这个是百度文库里的解释,也没有具体解释怎么降低输出脉冲宽度的。

UC3842软启动功能实现过程_哔哩哔哩_bilibili
这个是哔哩哔哩解释的,虽说是为什么要用软起动电路的原因不太一样吧,但是跟上面一样也没有解释怎么降低脉宽输出宽度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软启动脚具体是怎么控制输出电压的看下面这个连接9分30秒的时间就开始解释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_id_from=page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