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又折腾了2天,N2810终于装上系统了,现在已经装上传奇。

楼主(2022-03-07):
还是这个N2810,没有找个到有关的 BIOS刷。

克隆装就是这个样子,关闭了BIOS里面的 ACPI 选项也不行。
SATA 改 IDE 模式也不行

坛友也讨论了下安装原版的的系统,不要去克隆了。
好吧。。
我去下载了一个 2003,

没有光驱怎么办?
按照这个说明,进入了安装程序。。

但是安装后重启,还是这样蓝屏。。。

各种改 BIOS 设置,一样。。。

也尝试过 XP 的克隆包,都是这样的蓝屏

真是要崩溃了,已经在下载了 CENTOS 准备装 LINUX 系统了。。。

终于一次U盘启动的尝试,
发现 WIN2003 PE 进入也是这样的蓝屏。。。

而同U盘的 WIN7 PE 可以正常进入。。

也许只是 主机BIOS 不支持 WIN7 以下的系统了?

换个U盘启动,也同样的是 03PE 蓝屏,用 08PE 可以进。

换了一个 WIN7 的克隆包,克隆上去,终于可以进系统WIN7 了

奇怪之前那个WIN7 克隆包也进不了系统,这次是换了一个其他的WIN7 克隆包。

装上 WIN7 了。

装好 网口驱动后,开始用360 装驱动。

装上 传奇服务器。

准备装网站了,发现这个克隆包精简的有点狠了,添加程序里面没有IIS 。
在网上找了下 IIS7 ,下载170M。。。
8G的SSD ,分区 C,D 。
C盘4G 装好系统,驱动,做了512M 的虚拟内存后只剩 600M了。
恐怕是装不下 IIS7 了。
想到了上次 坛友回帖的。

装了 PHPSTUDY 在 D盘,只要 十多M 的空间。。好极了。。。

装上TYPECHO ,编辑了下。感觉局域网下访问速度比原来 IIS 要慢些。。。估计是WIN7 拖速度了

可惜 XP ,2003 都装不了

启动好全部程序,用FRPC 做的内网穿透。外网可以访问了。

CPU 占用 20,内存 800M ,

用外网地址可以进入传奇。。

登陆器 博客 上有下载的,

http://kingmada.vip.frp.wlphp.com:88/

比较老的版本,BUG 还比较多,也许过几天会换个版本。。。
在博客上说明吧。

蓝屏,原来是小主机的BIOS 对 XP ,2003 的系统不支持了。。。
====================================================================================

3月8日后续:
研究了下 UEFI 启动 装XP ,发现有点复杂,
大概要先分个100M 分区,

关于蓝屏这个问题,网上也搜到了答案,
====================================================================================
[求助] 纯uefi主板安装xp,是不是不可能?
zhxy9804
电梯直达
跳转到指定楼层 1#

网友(2015-01-01):
加入VIP会员,获无忧币,赠积分,送勋章,下载无限制,获论坛最高级会员权限 !
今天遇到一个一体机,自带主板,尝试安装xp,先u盘启动,mbr启动u盘,无果
uefi启动U盘,正常载入win8.1ramos,分区,ghost系统,重启。
直接ox7e apci.sys蓝屏,用硬盘系统自带的03pe启动,一样0x7e,acpi.sys蓝屏

查看主板,uefi2.3,是不是这主板装xp没救了?
谢谢
收藏收藏1

支持支持
反对反对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yang77

网友:
安装是不指望了,运行到是有可能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lolink

网友:
用BCD引导xp的引导可能行。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zhxy98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确定是不是“纯UEFI”,如果有csm 模块,并且secure boot可以关闭,还是有希望的。
2、“mbr启动u ...

2.提示找不到bcd文件
3.如果acpi。sys蓝屏,一般什么状况,主要是pe一样的蓝屏提示
4.不试了,直接win7x64完事

最后谢谢拉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细细哥~

网友A:
1、首先确定是不是“纯UEFI”,如果有csm 模块,并且secure boot可以关闭,还是有希望的。
2、“mbr启动u盘,无果” 怎么个无果样。。。可以看到什么?
3、“ghost系统,重启。直接ox7e apci.sys蓝屏”如果是“纯UEFI”,应该什么都看不到。
4、可以试试安装WIN732位,如果安装得上,那XP就能装上。
zhxy9804

===================================================================
xp硬盘工作模式ahci改成ID E 进XP还是会蓝屏,那就不是硬盘工作模式的问题。大家可以仔细看,这时候,蓝屏代码中,会有一个ACPI的字母,有经验的兄弟应该就知道了,是电源管理,对,就是ACPI,因为现在联想和其他品牌最新款的笔记本,ACPI已经不支持XP了,所以你装XP的时候一直都是蓝屏。这个时间我们要怎么办。很简单,用安装版XP,,不要用GHOST,如果是因为ACPI引起的蓝屏,一切GHOST版本XP都是不能用的。。必须要用安装XP,因为这个版本里面是有强制关闭电源管理的功能的。

进入安装提示按F6的时候,马上按F7,强制关闭电源管理功能,就OK了。..只是少数几款,大部分的联想机器还是可以用GHOST直接安装,无非就是不能用独显。。还有其他品牌的机器也会因为电源管理引起的蓝屏,只不过其他品牌有些机器,在BIOS里面是可以把ACPI关闭的,方法是,进入BIOS,找到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可以关闭。

===================================================================

这两个问题,和这个小主机的情况有点类似。

但是我也都尝试过了。
1,BOOT启动是普通BOOT ,
2. 硬盘模式是 IDE
3, APCI 关闭

依旧蓝屏。

网友(2022-03-07):
用2810玩传奇浪费了点吧

网友:
UEFI,不解释...

传奇还是那个破版本???

PHP和MySQL版本选低的,你会发现速度会快一些,或者不开MySQL,反正Typecho可以用SQLite

网友:
坛友 真会折腾

楼主:
下一部做UEFI 启动看能不能 装XP 或者 2003 SERVER 。
WIN7还是太吃资源了,N2810 抗不住。

网友:
大家一起开个行会,怎么样?每人一套名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部做UEFI 启动看能不能 装XP 或者 2003 SERVER 。
WIN7还是太吃资源了,N2810 抗不住。

。。。。。。。。。。。。。。。。

网友:
又折腾了!屏幕照片有好明显的摩尔纹

网友:
我之前有个差不多配置的东芝笔记本,后来自己加装了4g内存和256g固态,win10用着也挺流畅

网友:
内网穿透做的不错

网友:
单纯为了装4F的话,能装2003就别装XP,XP的IIS问题很多 ,很折腾,占用资源也很厉害 ,或者可以试试2012

网友:
还想进来求一套神装呢

楼主:
重装系统了,装备可以自己刷,全部10级gm权限

网友(2022-04-12):
传奇点赞。买的服务端吗?想搞个局域网玩。。

网友:
N2810我装过xp。过程很复杂,只说说原理,要在bios里面把usb全部功能关闭就可以把xp装上去了。

网友B:
只有登录器,没有配套的其他wil文件啊,登录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登录器,没有配套的其他wil文件啊,登录报错

http://www.23dlq.com/cqkhd.html 可以在这里下载,用IP版,部分服饰衣服没有显示, 通用版 可以显示,地图 MAP 我重新压缩上传下。
但是我试过了它的万能登陆器用不了。

网友:
还是不行,登录器报错  Runtime error 217 at 00468681。

网友B:
win7 64位旗舰版,完全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64位旗舰版,完全安装的

这个估计是登录器不支持win7  了,

兼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