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低成本DIY一个冲击批

楼主(2022-03-07):
某宝12一个冲击批波箱,做工质量还不错。
手头正好有威克士手钻外壳,前端内径大约46.5,波箱外径48.5,用电磨磨各1毫米深槽正好卡住。完美!

波箱12
齿轮5
电机外壳用闲置

网友A:
你们玩杂交的就是厉害……但是这不会掉下来么 感觉不牢固

网友:
效果咋样呢?

网友B:
家用冲击批还有一个选择:买妙得7.2v冲击批裸机改锂电,具体方法是手柄内置18500 2s电池盒,用橡胶板做底盖,换电池时拉出电池盒直接换电池,两节18用18500锂电的原因是18500电池盒可以完全收纳到手柄中不露头。18350也可以完全收纳,但是续航不行;18650无法完全收纳电池盒,只能电池内置,全套加电池和充电器100出头,缺点是没有保护板得靠经验停机,或者加电压表也可以。
7.2v冲击批家用足够,装板式家具、拧膨胀栓里的螺丝都很顺手,扭力相当于12V电钻,但没有反扭力,机身也更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用冲击批还有一个选择:买妙得7.2v冲击批裸机改锂电,具体方法是手柄内置18500 2s电池盒,用橡胶板做底盖 ...

7.2V冲击批哪买得 我也想买个7.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V冲击批哪买得 我也想买个7.2的

关键字已有,淘宝搜吧

网友C:
如何固定头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固定头子啊,。

波箱最大外径48.5 电钻壳前端外径46.5 磨1毫米槽正好卡住,波箱壳上还有三个凸出点可以定位卡住,螺丝上去压紧,实际用下来非常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玩杂交的就是厉害……但是这不会掉下来么 感觉不牢固

非常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咋样

好用!非常好用

网友:
喜利得冲击批的波箱

网友:
这个是喜利得12v冲击批的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冲击批还有一个选择:买妙得7.2v冲击批裸机改锂电,具体方法是手柄内置18500 2s电池盒,用橡胶板做底盖 ...

我买了个12v裸机,相对来说真不贵。多多配了块电池,整体尺寸大了点,拧个螺丝冲击批感觉完全不同,就是声音大。

网友:
这机器外壳闲鱼上被奸商抄上天

网友:
还是南方好,北方的买东西比运费便宜,只能去废品站找零件了

网友:
一个齿轮半个波箱价了

网友:
哎 你们硬是把这个波箱玩出不少花样

网友:
为什么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