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差0.04v算正常吗?48v13串3并18650锂电组怎么均衡压差?

楼主(2022-03-07):
电动车,天能,48v,6a,13串,3并18650电池
才不到一年充电充不进去,拆开测每组电压都是3.60-3.62,总47v,经过保护板还是47v怪的狠,昨天拆开还不能充电,今天试了几次都不能充电然后突然插上就充电了

现在充满电54.1V,但每组4.15V-4.19V,压差0.04V算不算有点大啊?是不是保护板没均衡?要不要换个带均衡的保护板?换了能消灭压差?
目前用USB搭线把4.15v的那组充到了4.16v……有没有必要飞线用USB把每组都充成相同的电压?

楼主:
算错了应该是压差0.04v……如果换成带均衡的保护板能没有压差么?

楼主:
算错了应该是压差0.04,如果换保护板能做到没压差??

网友A:
压差0.4V可以判断是坏了,压差0.04V问题不大,可以检查一下保护板是不是有均衡电路,有的话就连接充电器保持充满状态让BMS均衡(实际这个均衡电流非常小,没啥太多用);

要看电芯有没有问题很简单,充电满后测量每一串的电压,记录;放电完后测量每一串的电压,记录;看每次跟其它串电压不同步的是不是同一串,如果是的话就说明这一串电芯容量不足了;

网友B:
楼主按你测的电压相减是0.04V,0.4V那就没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0.4V可以判断是坏了,压差0.04V问题不大,可以检查一下保护板是不是有均衡电路,有的话就连接充 ...

那0.04v压差算正常?就算换了带均衡的保护板也不能完全没有压差?
有没有必要手工飞线用USB把电压充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按你测的电压相减是0.04V,0.4V那就没得用了

那0.04v压差算正常?就算换了带均衡的保护板也不能完全没有压差?
有没有必要手工飞线用USB把电压充到一致?

网友C:
先看保护板带不带均衡功能(保护板排线连接的有一排三端的元器件和电阻)。如果有均衡功能,那么充电时用功率计量插座看,充电到功率显示为0,就是做好均衡了。时间很长,可能要7、8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保护板带不带均衡功能(保护板排线连接的有一排三端的元器件和电阻)。如果有均衡功能,那么充电时用功 ...

就是红灯变绿灯还继续充?

楼主:
是不是充电器红灯变绿灯还继续充能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