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Skyworth E900V21E拆机

楼主(2022-03-07):
前两天拆了个E900V22E,刷了三个包才成功。还有个E900V21E,按经验,不拆机不敢刷。拆机看看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今天这个中午带WIFI芯片了,型号是瑞昱8822
主控也看看,

905L3和前两天拆机刷的E900V22E一样,
奇怪的是上次的三个包要么刷不进,要么刷完不开机。
连上次成功刷好E900V22E的刷机包刷完都不开机,卡logo
主控完全一样,主板也一模一样,就是多一个WIFI硬件,同样的刷机包怎么就刷不了了?

网友A:
很明显,硬件不一致,固件不能通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硬件不一致,固件不能通刷

多一个WIFI而已,按理应该能刷,顶多WIFI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一个WIFI而已,按理应该能刷,顶多WIFI不能用

建议把WIFI先屏蔽先

网友B:
这个怎么刷?USB口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刷?USB口还是别的

usb双公线,没刷成功。包不对